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实验设计完整版(C程序,仿真,报告)

楼主(2017-11-20):
矩阵键盘模块
键盘分为编码键盘和非编码键盘,键盘上闭合键的识别有专用的硬件编码器实现,并产生编码号或键值的称为编码键盘,如计算机键盘。而靠软件编程来识别的键盘称为非编码键盘,在单片机组成的各种系统中,用的较多的是非编码键盘。而非编码键盘又分为独立键盘和矩阵(又称行列式)键盘。 在本系统中,所需的案件要有12个,故所采用的方案就是矩阵键盘。
温度控制系统中3×4矩阵键盘(如图2-1),是将12个按键排成3行4列,第一行将每个按键的一段连接在一起构成行线,第一列将每个按键的另一端连接在一起构成列线,这样便一共有3行4列共7跟线,我们将这7跟线连接到单片机的7个I/O口上,通过程序扫描键盘就可检测12个键。
单片机检测是否有键被按下的依据是检测该键对应的I/O口是否为低电平。矩阵键盘两端都与单片机I/O口相连,因此在检测时需认为通过单片机I/O口送出低电平。检测时,先送一列为低电平,其余几列全为高电平(此时确定了列数),然后立即轮流检测一次各行是否有低电平,若检测到某一行为低电平(这时又确定了行数),则便可以确认当前被按下的键是哪一行哪一列的,用同样的方法送各列一次低电平,这就是矩阵键盘检测的原理和方法。

2.3  LCD液晶显示模块
温度控制系统选用的液晶显示屏HD44780。各引脚功能如下:
1) 主电源引脚VCC和VSS
VSS(引脚1):电源地  ;
VCC(引脚2):电源(+5V);
2)  VEE(引脚3):对比调整电压;
3)RS,R/W,E
        RS(引脚4):数据/命令选择端;
        R/W(引脚5):读写控制端;
        E(引脚6):使能端;
4) DB0-DB7(引脚7-14):I/O端;
5) A 和K
        A(引脚14): LCD背光源正极;
K引脚15):LCD背光源负极;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控制器共有11条控制指令,如表下表:
序号
指令
RS
R/W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清显示
0
0
0
0
0
0
0
0
0
1
2
光标返回
0
0
0
0
0
0
0
0
1
*
3
置输入模式
0
0
0
0
0
0
0
1
I/D
S
4
显示开/关控制
0
0
0
0
0
0
1
D
C
B
5
光标或字符移位
0
0
0
0
0
1
S/C
R/L
*
*
6
置功能
0
0
0
0
1
DL
N
F
*
*
7
置字符发生存贮器地址
0
0
0
1
字符发生存贮器地址
8
置数据存贮器地址
0
0
1
显示数据存贮器地址
9
读忙标志或地址
0
1
BF
计数器地址
10
写数到CGRAM或DDRAM)
1
0
要写的数据内容
11
从CGRAM或DDRAM读数
1
1
读出的数据内容

1602液晶模块的读写操作、屏幕和光标的操作都是通过指令编程来实现的。
指令1:清显示,指令码01H,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指令2:光标复位,光标返回到地址00H。
指令3: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I/D:光标移动方向,高电平右移,低电平左移 S:屏幕上所有文字是否左移或者右移。高电平表示有效,低电平则无效。
指令4:显示开关控制。 D:控制整体显示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开显示,低电平表示关显示 C:控制光标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有光标,低电平表示无光标 B:控制光标是否闪烁,高电平闪烁,低电平不闪烁。
指令5:光标或显示移位 S/C:高电平时移动显示的文字,低电平时移动光标。
指令6:功能设置命令 DL:高电平时为4位总线,低电平时为8位总线 N:低电平时为单行显示,高电平时双行显示 F: 低电平时显示5x7的点阵字符,高电平时显示5x10的点阵字符。
指令7:字符发生器RAM地址设置。
指令8:DDRAM地址设置。
指令9:读忙信号和光标地址 BF:为忙标志位,高电平表示忙,此时模块不能接收命令或者数据,如果为低电平表示不忙。
指令10:写数据。
指令11:读数据。
只贴一部分,完整如下

专业课程设计—温度控制系统-包含(C语言程序,Proteus仿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