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条码扫描源码 已调试ok

楼主:
利用条码扫描,含源码,经过调试,可以使用

//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no_hand.h>
#define POLYNOMIAL_IDF 0x08408                  //crc16 多项式
#define MAXUSERTIMERS 4
#define MAXTIMERSTICK                        1000        //用户定时器最大时间长度(ms)
#define UERTIMESTATUS_STOP                0                //用户定时器状态-停止
#define UERTIMESTATUS_RUN                  1                //用户定时器状态-运行
#define UERTIMESTATUS_RINING        2                //用户定时器状态-到时
#define UERTIMESTATUS_ERROR                3                //用户定时器状态-到时

#define Tid_SendTimer           1
#define Tcn_SendTimer    2//20//       2

#define Tid_pcrTimer           2
#define Tcn_pcrTimer           20

#define Tid_tiaomarTimer           3
#define Tcn_tiaomarTimer           20

#define Tid_TiaomaYingQing    0
#define Tcn_TiaomaYingQing    500

typedef struct _TiaoMaDataInfo
{
        unsigned char SerialNum; //接收条码的顺序号
        unsigned char Sta;
        unsigned char CheckData;//校验码
        unsigned char TiaoMaBuf[10];
}TiaoMaDataInfo;

typedef struct _TiaoMaBuf
{
        unsigned char Sta;//1:表示有 0:表示不存在
        unsigned char TiaoMaBuf[6];
}TiaoMaBuf;

typedef struct _ComuStaInfo
{
        unsigned char Sta;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Buf[8];
        unsigned char Suc;
        unsigned int  CRC;
}ComuStaInfo;

//定时器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_SUserTimer{
        volatile int Deadline;
        volatile int ReLoadTickNum;
} SUserTimer;

TiaoMaDataInfo gTiaoMaData;
TiaoMaBuf TiaoMaBufData;
ComuStaInfo idata ComuStaData;
SUserTimer  UserTimer[MAXUSERTIMERS];

sbit         pc_txd =P3^2;                  //模拟串口接收
sbit         pc_rxd =P3^3;                  //模拟串口发送
bit         byte_waiting_flag;        //接收字节时的等待时间,在未收到校验之前
bit         Sendtopcflag;                                //模拟串口发送数据标志
bit                Sendtopcendflag;                        //模拟串口发送数据字节结束标志
bit                Revfrompcendflag;                        //模拟串口接收数据字节结束标志
bit                Revfrompcflag;                                //模拟串口接收数据标志

bit     YQflag =0;
bit DelayScanFlag =0;

unsigned char   Revfrompcdata,Sendtopcdata;
unsigned char   T0timeouttimesR,T0timeouttimesT;
unsigned char idata wait_receive_num;
unsigned char idata SendToPc[12];
unsigned int TimeTick =0;
unsigned char Send_Flag =0;
unsigned char idata Send_Len =0;
//unsigned char DelayScanFlag =0;
unsigned long idata DelayScanTime =0;
void UART0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 Function Name       : GetTickCount()
//* Object              : Return the number of systimer tick
//* Input Parameters    :
//* Output Parameters   :
//*--------------------------------------------------------------------------------------
unsigned long GetTickCount(void)
{
        return TimeTick;
}
//*--------------------------------------------------------------------------------------
//* Function Name       : ResetTickCount()
//* Object              : systimer tick = 0
//* Input Parameters    :
//* Output Parameters   :
//*--------------------------------------------------------------------------------------
void ResetTickCount(void)
{
        int TimerID;
        TimeTick = 0;
        for(TimerID=0;TimerID<MAXUSERTIMERS;TimerID++)
        {
                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0;
        }
}
//*--------------------------------------------------------------------------------------
//* Function Name       : CheckResetTickCount()
//* Object              : systimer tick = 0
//* Input Parameters    :
//* Output Parameters   :
//*--------------------------------------------------------------------------------------
void CheckResetTickCount(void)
{
        int TimerID;
        if(1)
        {
                for(TimerID=0;TimerID<MAXUSERTIMERS;TimerID++)
                {
                        if(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0)
                        {
                                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0x10000;
                        }
                }
//stop the timer0 int
                TimeTick -= 0x10000;
//start the timer0 int
        }
}
//*--------------------------------------------------------------------------------------
//* Function Name       : BeginTimer()
//* Object              : Begin a user timer with tick
//* Input Parameters    :
//* Output Parameters   :
//*--------------------------------------------------------------------------------------
unsigned int StartTimer(unsigned int TimerID, unsigned int TimerTickCount)//1 ticket =5ms
{
        if( TimerID > MAXUSERTIMERS)        return 0;
        if(TimerTickCount == 0)
                TimerTickCount = UserTimer[TimerID].ReLoadTickNum;
        if(TimerTickCount > MAXTIMERSTICK)
                TimerTickCount = MAXTIMERSTICK;
        UserTimer[TimerID].ReLoadTickNum = TimerTickCount;
        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TimeTick+TimerTickCount;
        return TimerID;
}

//*--------------------------------------------------------------------------------------
//* Function Name       : HaltTimer()
//* Object              : Stop a user timer with tick
//* Input Parameters    :
//* Output Parameters   :
//*--------------------------------------------------------------------------------------
unsigned int HaltTimer(unsigned int TimerID)
{
        if( TimerID > MAXUSERTIMERS)        return UERTIMESTATUS_ERROR;
        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0;
        return TimerID;
}

//*--------------------------------------------------------------------------------------
//* Function Name       : GetTimerStatus()
//* Object              : Begin a user timer with tick
//* Input Parameters    :
//* Output Parameters   :
//*--------------------------------------------------------------------------------------
unsigned int GetTimerStatus( unsigned int TimerID,const int AutoStop)                //反绕问题
{
        unsigned int retcode;

        if(TimerID > MAXUSERTIMERS)
                retcode = UERTIMESTATUS_ERROR;

        else if(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0)
                retcode = UERTIMESTATUS_STOP;
        else if(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TimeTick)
        {
                if((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TimeTick) > TimeTick+UserTimer[TimerID].ReLoadTickNum)
                        StartTimer(TimerID,0);
                else
                        retcode = UERTIMESTATUS_RUN;
        }
        else
        {
                if(AutoStop)
                        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0;
                else
                        UserTimer[TimerID].Deadline = TimeTick+UserTimer[TimerID].ReLoadTickNum;

                retcode = UERTIMESTATUS_RINING;
        }
        return retcode;
}

//#include <reg52.h>/**************THIS IS A 模拟串口接收中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board_init(void)
{
        //  unsigned char test;
                SCON =0x050;
                TMOD =0x22;
                TH1 =0xfa;                    //9600baud,11.0592m
                TL1 =0xfa;
                PCON =0x80;
                TCON =0x01;
                //////////
                WDT_CONTR =0x3e;
                CMOD =80;   //在空闲模式下停止PCA计时器工作
                CCON =0;
            CCAPM0 =0x49;        //CCAPM1用作软件定时器。当CCF1和ECCF1都置位时中断,CCF1和ECCF1必须由软件清零
            CL =0;
            CH =0;
            CCAP0L =0x00;
            CCAP0H =0x12;
           // CCAP0L =0xb8;//200us
           // CCAP0H =0x00;
            EPCA_LVD =1;
            CR =1;
          ////////////
        //        AUXR &=0x3f;
                //TH0 =0x7f;// 给定时器0赋初值255-11059200/12/4800+1=40
                //TL0 =0x7f;
                EA =1;
                ES =1;
        //        ES =1;
                TR1 =1;
                EX0 =1;
                   //EX1 =1;
                   ET0  =1;
                   IP =0;
                   PT0   =1;    //TEST ,T0 IS PRIVATY
                   IT0  =1; //the edge interrupt
                pc_txd =1;
                   pc_rxd =1;
        //TX_EN =1;
}
/////////
void DataInit(void)
{
        memset(&gTiaoMaData,0,sizeof(TiaoMaDataInfo));
        memset(&TiaoMaBufData,0,sizeof(TiaoMaBuf));
        memset(&ComuStaData,0,sizeof(ComuStaInfo));
        Revfrompcendflag =0;
        Sendtopcflag =0;
}
void externint0 (void) interrupt 0
{
                  TR0 =0;
                  TH0 =0x0A0;
                TL0 =0x0A0;
                 T0timeouttimesR =8;
                Revfrompcflag =1;
                ET0=1;
                TR0 =1;
                EX0 =0;
                //wait_receive_num =0;
                byte_waiting_flag =0;
}
/************************************************************
timer0 interrupt subprogram
*************************************************************/
void t0int(void) interrupt 1
{
        if( Sendtopcflag==1)
           {
                           if( Sendtopcdata & 0x01)
                              pc_rxd =1;                                        //T1=P1.6
                        else
                      pc_rxd =0;
                    Sendtopcdata =Sendtopcdata >> 1;        //右移
                    Sendtopcdata =Sendtopcdata |0x80;
                        T0timeouttimesT--;
                        if( T0timeouttimesT==0)
                         {
                                   Sendtopcflag =0;
                                   pc_rxd =1;                                //停止位
                                   Sendtopcendflag =1;
                                  // TR0 =0;
                                   EX0 =1;
                         }
                   }

         if ( Revfrompcflag==1)
           { //test =~test;     //test
                     Revfrompcdata = Revfrompcdata >> 1;
                     if (pc_txd ==1)                                        //PC_txd=P3^2
                       Revfrompcdata =Revfrompcdata | 0x80;
                     T0timeouttimesR--;
                     if(T0timeouttimesR==0)
                      {
                                                   Revfrompcflag =0;
                                                  Revfrompcendflag =1;
                                                   IE0 =0;
                                                  EX0 =1;
                                                  byte_waiting_flag =1;
                                                   TR0 =0;
                                                   TH0 =0;
                                                   TL0 =0;
                                                   TR0 =1;
                          }
           }
}
///////////////
/************************************************************
PCA interrupt subprogram
*************************************************************/
void pcaint(void) interrupt 6
{
         //int i;
         //static int i;
         CCF0 =0;
        // i =(CCAP0H*256)+CCAP0L;
         //i +=0xb8;
         //CCAP0H =(unsigned char )(i>>8);
         //CCAP0L =(unsigned char )i;

         //  CL =0;
         //  CH =0;
         CCAP0L +=0x00;
         CCAP0H +=0x12;
          //         UART0_SendByte(CCAP0H);
          //UART0_SendByte(CCAP0L);
          //CCAP0L +=0xb8;
         // CCAP0H +=0x00;
         TimeTick++;
}
/*********************sending a byte of  simulate serial port**********/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simdata)
{
           // txd_sel =1;
                  Sendtopcdata =simdata;

                EX0=0;                                                //模拟串口接收
                TR0=0;                                                //定时器0停止计数
                TH0=0x0A0;                                        //给定时器0赋初值255-11.0592/12/9600+1=A0
                 TL0=0x0A0;
                TR0=1;
                ET0=1;                                                //定时器0开始计数
                pc_rxd=0;                                                //串口传输数据的开始BIT=0
                 T0timeouttimesT=0x0a;                //    //1 start bit ;8 bit data ,1 stop bit
                Sendtopcflag=1;                        //在定时其中断中,根据该标志
                Sendtopcendflag=0;
                while(!Sendtopcendflag);       //waiting the simulate serial port sending end
                Sendtopcendflag=0;
        //                                                        //允许模拟串口接收
}

void emulator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array_length)
{
    unsigned int i;
    for (i=0;i<array_length;i++)
    {
             sendbyte(array[i]);
    }
}

/*
*********************************************************************************************************
** 函数名称 :UART0_SendByte()
** 函数功能 :向串口0发送1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 :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UART0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TB8 =Even_Checkout(dat);
        SBUF =dat;
        //if(IcWayDefineFlag ==1)
        //        TB8 =~TB8;
        while(!TI);
        TI =0;
}

/*
*********************************************************************************************************
** 函数名称 :UART0_SendString()
** 函数功能 :向串口0发送一个字符串
** 入口参数 :aa 一个字符串的首地址,length,字符串的长度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UART0_SendString(char *aa,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i;
        for (i=0;i<length;i++)
        {
                 UART0_SendByte(aa[i]);
        }
}

void TiaoMaRev(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0;
        if (Revfrompcendflag == 1)
                {
                        Revfrompcendflag =0;
                        temp =Revfrompcdata;
                        //UART0_SendByte(temp);
                        switch(gTiaoMaData.Sta)
                                {
                                        case 0://开始位
                                                if(temp ==0x36)
                                                        {
                                                                gTiaoMaData.Sta++;
                                                                //BeginTimer(uint8 TimerId,uint32 ValueCount)
                                                                //StartTimer(TID_TIAOMAREV1,TIN_TIAOMAREV1);
                                                                StartTimer(Tid_tiaomarTimer,Tcn_tiaomarTimer);//定义条码接收时间,超时状态归零
                                                        }
                                                else
                                                        {
                                                                gTiaoMaData.SerialNum =0;
                                                        }
                                                break;
                                        case 1://条码接收
                                                        gTiaoMaData.TiaoMaBuf[gTiaoMaData.SerialNum]=(temp-0x30);
                                                        gTiaoMaData.SerialNum++;
                                                        if(gTiaoMaData.SerialNum==6)
                                                                {
                                                                        gTiaoMaData.Sta++;
                                                                        gTiaoMaData.SerialNum =0;
                                                                }
                                                        break;
                                        case 2://条码校验位
                                                        gTiaoMaData.CheckData =(temp-0x30);
                                                        gTiaoMaData.Sta++;
                                        case 3://
                                                        gTiaoMaData.Sta++;
                                        case 4:
                                                        gTiaoMaData.Sta++;
                                                        HaltTimer(Tcn_tiaomarTimer);
                                }
                }

}
//////////条码校验算法
unsigned char TiaoMa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heckDat1;
        unsigned char CheckDat2;
        CheckDat1 =gTiaoMaData.TiaoMaBuf[5]+gTiaoMaData.TiaoMaBuf[3]+gTiaoMaData.TiaoMaBuf[1]+6;
        CheckDat1 =CheckDat1*3;
        CheckDat2 =gTiaoMaData.TiaoMaBuf[4]+gTiaoMaData.TiaoMaBuf[2]+gTiaoMaData.TiaoMaBuf[0];
        CheckDat2 =CheckDat2+CheckDat1;
        while(i*10 <CheckDat2)
                {
                        i++;
                }
        CheckDat1 =i*10-CheckDat2;
        if(gTiaoMaData.CheckData ==CheckDat1)
                return 0;                //校验成功
        else
                return 1;                //校验失败
}
//////////////
void tiaomadis(void)
{
                if(gTiaoMaData.Sta ==5)//表示收到了条码校验位
                {
                        gTiaoMaData.Sta =0;
                        //UART0_SendByte(0x99);
                        //UART0_SendString(TiaoMaBufData.TiaoMaBuf,6);
                        HaltTimer(Tid_tiaomarTimer);//条码接收完毕
                        if(TiaoMaCheck() ==0)
                                {

                                        //if(YQflag ==1)
                                        //if(GetTimerStatus(Tid_TiaomaYingQing,1)!=UERTIMESTATUS_RUN)
                                        if(DelayScanFlag ==0)
                                                {
                                                        //UART0_SendByte(0x66);
                                                        TiaoMaBufData.Sta =1;
                                                        YQflag =0;
                                                        DelayScanFlag =1;
                                        //拷贝条码数据
                                                        memcpy(TiaoMaBufData.TiaoMaBuf,gTiaoMaData.TiaoMaBuf,10);
                                                        //StartTimer(Tid_TiaomaYingQing,Tcn_TiaomaYingQing);
                                                }
                                        //UART0_SendString(TiaoMaBufData.TiaoMaBuf,6);
                                }
                }
}
/*********************************************************************************************************
** 函数名称 :GetCRC16
** 函数功能 :得到CRC16值
** 入口参数 : bufData:要进行CRC校验的串,sizeData:串的长度
** 出口参数 :无
*********************************************************************************************************
*/
unsigned int GetCRC16(unsigned char *bufData, unsigned int sizeData)
{
        unsigned int CRC_buf, i;
        unsigned char j;
        CRC_buf = 0;
        for(i=0; i < sizeData; i++)
        {
                CRC_buf ^= bufData[i];
                for(j=0; j < 8; j++)
                {
                        if(CRC_buf & 0x0001) {CRC_buf >>= 1; CRC_buf ^= POLYNOMIAL_IDF;}
                        else CRC_buf >>= 1;
                }
        }
        return CRC_buf;
}

/////////////////////////////
//条码协议
//为半双工,条码板被动,主板主动查询
//协议格式为: SYNC(1 byte)  ADR(1 byte)  LNG(1 byte)  CMD(1 byte) DATA(0 to 250 bytes)  CRC2( bytes)
////条码回应时ADR: 0X10,空闲data:0X83H
//有条码dat:0X84H +6 HEX
/////////////////////////////
/////////////////////////////////////////////////////
void serial (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serial_buf;
//        unsigned char i;
        if(RI ==1)
        {
                 RI =0;

                  serial_buf =SBUF;
                // UART0_SendByte(serial_buf);
                //sendbyte(serial_buf);
                 switch(ComuStaData.Sta)
                         {
                                 case 0:
                                        {
                                                if(serial_buf ==0x02)
                                                        {
                                                                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Sta]=serial_buf;
                                                                ComuStaData.Sta++;
                                                                ComuStaData.Num =0;
                                                                StartTimer(Tid_pcrTimer,Tcn_pcrTimer);
                                                        }
                                                else
                                                        ComuStaData.Sta =0;
                                         }
                                        break;
                                case 1://adr
                                        {
                                                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Sta]=serial_buf;
                                                ComuStaData.Sta++;
                                        }
                                        break;
                                case 2://lng
                                        {
                                                //if(serial_buf ==6)
                                                        {
                                                                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Sta]=serial_buf;
                                                                ComuStaData.Sta++;
                                                                ComuStaData.Len =serial_buf;

                                                        }
                                                //UART0_SendByte(0xcc);
                                                //else
                                                //        ComuStaData.Sta =0;
                                                if(ComuStaData.Len>7)
                                                        ComuStaData.Sta =0;
                                        }
                                        break;
                                        /*
                                case 3://cmd
                                        {
                                                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Sta]=serial_buf;
                                                ComuStaData.Sta++;
                                                ComuStaData.Cmd =serial_buf;
                                        }
                                        break;
                                        */
                                case 3:
                                        {
                                                        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Num+3]=serial_buf;
                                                        ComuStaData.Num++;
                                                        if(ComuStaData.Num ==(ComuStaData.Len-3))
                                                                {
                                                                        ComuStaData.Suc =1;
                                                                        //UART0_SendByte(0xaa);
                                                                        ComuStaData.CRC=((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Len-1]<<8)+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Len-2]);
                                                                        ComuStaData.Sta =0;
                                                                        HaltTimer(Tid_pcrTimer);
                                                                }
                                        }
                                break;
                         }
        }
}
///////
void pcdis(void)
{
        int crc;
        unsigned char i;
        if(ComuStaData.Suc ==1)
                {
                        ComuStaData.Suc =0;
                        if(ComuStaData.CRC ==GetCRC16(ComuStaData.Buf,(ComuStaData.Len-2)))
                                {
                                        //if(ComuStaData.Buf[1] ==0x10)//ADR为条码
                                                {
                                                        if(ComuStaData.Buf[3]==0x33)//polling
                                                                {
                                                                        if(TiaoMaBufData.Sta ==0)//空闲位,表示没有扫描值
                                                                                {
                                                                                        SendToPc[0] =0x02;//head
                                                                                        SendToPc[1] =0x10;//adr
                                                                                        SendToPc[2] =0x6;//len
                                                                                        SendToPc[3] =0x83;//dat
                                                                                        crc =GetCRC16(SendToPc,4);
                                                                                        SendToPc[4] =(unsigned char)crc;
                                                                                        SendToPc[5] =(unsigned char)(crc>>8);
                                                                                        Send_Flag =1;
                                                                                        Send_Len =6;
                                                                                        //UART0_SendString(SendToPc,6);
                                                                                        StartTimer(Tid_SendTimer,Tcn_SendTimer);
                                                                                }
                                                                        else if(TiaoMaBufData.Sta ==1)//为1,表示有扫描值
                                                                                {
                                                                                        SendToPc[0] =0x02;//head
                                                                                        SendToPc[1] =0x10;//adr
                                                                                        SendToPc[2] =0x0c;//len
                                                                                        SendToPc[3] =0x84;//dat
                                                                                        for(i =0;i<6;i++)
                                                                                                SendToPc[i+4]=TiaoMaBufData.TiaoMaBuf[i];
                                                                                        crc =GetCRC16(SendToPc,10);
                                                                                        SendToPc[10] =(unsigned char)crc;
                                                                                        SendToPc[11] =(unsigned char)(crc>>8);
                                                                                        Send_Flag =1;
                                                                                        Send_Len =12;
                                                                                        StartTimer(Tid_SendTimer,Tcn_SendTimer);
                                                                                        //UART0_SendString(SendToPc,12);
                                                                                }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7-11-20):
真的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