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下载线到哪里买好一点

楼主(2017-11-20):
请问单片机下载线到哪里买好一点

网友A:
淘宝不就好了

网友B:
如果有安卓口,普通的就行,RS232就也是普普通通就可以,上淘宝一大堆

网友C:
到普中买吧一切都很全

网友D:
看你是什么口的了,如果是安卓手机的microUSB口可以直接用手机数据线,如果是方形的B型USB可以直接在淘宝上找

网友E:
淘宝就可以啊,USB-TTL线,不几块钱一根~

网友F:
网购,都差不多

网友G:
网上大把的!选合自己板子的就可以!

网友H:
网购啊,有的还附带资料

网友I:
淘宝天猫

网友J:
就淘宝吧

网友K:
万能 的淘宝呀,上面一下就找到了多的很,都 可以用

网友L:
淘宝上很多啊,价格也不贵。STM32的下载线用ST-LINK。51单片机用TTL转USB就好了。

网友M:
某宝 都有了

网友N:
泰庆的还可以我的还没坏

网友O:
普中科技的c51单片机吧

网友P:
网上就可以。但有一定的兼容性。看你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了。这个通用一点(CH340G刷机板模块)。这种的兼容烧差一点(新款 CP2102模块 USB),尤其是htc公司的单片机你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