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的单片机复位电路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
在proteus中仿真的时候,把那个按钮按下,看不到我在单片机中的效果,请问下这样设计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2017-11-20):
复位电路没错,电容我们一般用电解电容

网友B:
可以的,就是仿真软件不是太可靠,得自己动手做一遍,才能看到真是的效果

网友C:
看看与资料上的复位电路有何不同?

网友D: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它只需要很短的上升沿就复位了,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啊,

网友F:
仿真电路和实际的电路有些是有些差异的。 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G:
电路没有问题,不过按你的阻容参数,复位时间偏长,电容值可改为0.1uF至1uF。

网友H:
电容有问题,换成电解电容,而且电阻很大换成4.7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