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按键和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7-11-20):
为何数码管初始化不正确以及按键修改时间后,倒计时间不是按照修改后的走,而是按照修改前的时间倒计时?谢谢指导!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用来定义无符号整型数。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A    B     C      D       E   F    不显示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2^1;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char dx_s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
sbit dx_red    = P2^4;        //东西红灯
sbit dx_green  = P2^3;        //东西绿灯
sbit dx_yellow = P2^2;        //东西黄灯

sbit nb_red    = P2^7;        //南北红灯
sbit nb_green  = P2^6;        //南北绿灯
sbit nb_yellow = P2^5;        //南北黄灯

uchar flag_jtd_mode;  //交通灯的模式 根据时间
bit flag_1s = 0;
bit flag_500ms;
bit flag_dx_nb;         //东西南北模式
uchar flag_5m_value;
uchar i;
uchar flag_alarm;    //模式
uchar dx_time = 30,nb_time = 20;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管制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smg_i;i++)
    {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dis_smg[i];      //段选
        delay_1ms(3);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交通灯处理函数*********************************/
void jiaotongdeng_dis()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dx_s == 0)
        {
            if(flag_dx_nb == 1)
                dx_s = nb_time;      //南北时间
            else
                dx_s = dx_time;      //东西时间
            flag_dx_nb = ~flag_dx_nb;
        }
        dx_s --;
    }
    dis_smg[0]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2]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3] = smg_du[dx_s / 10]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 0)
        {
            if(dx_s > 5)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if(flag_500ms == 0)
                {
                    dx_yellow = 0;//亮
                }
                else
                {
                    dx_yellow = 1;//灭
                }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 1)
        {
            if(dx_s > 5)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0;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nb_yellow = 0;    //亮
                }
                else
                {
                    nb_yellow = 1;    //灭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1f;
    if((P1 & 0x1f) != 0x1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1f) != 0x1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1f)
            {
                case 0x1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uchar menu_1,flag_s;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交通管制按键
    {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5)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亮红灯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2)     //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3)     //  南北红灯  东西绿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4)     //  南北绿灯  东西绿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5)     //  南北黄灯  东西黄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0;    //亮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0;    //亮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

    if(menu_1 == 1)       //设置东西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dx_time ++ ;
            while(key_can==0);        //加1
            if(dx_time > 99)
                dx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while(key_can==0);
            dx_time -- ;        //减1
            if(dx_time <= 10)
                dx_time = 10;
        }
        dis_smg[0] = smg_du[10] ;    //显示为A
        dis_smg[1] = smg_du[10] ;    //显示为A
        dis_smg[2] = smg_du[dx_time % 10]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3] = smg_du[dx_time / 10] ;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menu_1 == 2)       //设置南北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nb_time ++ ;        //加1
            if(nb_time > 99)
                nb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nb_time -- ;        //减1
            if(nb_time <= 10)
                nb_time = 10;
        }
        dis_smg[2] = smg_du[11] ;    //显示为B
        dis_smg[3] = smg_du[11] ;    //显示为B
        dis_smg[0] = smg_du[nb_time % 10]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1] = smg_du[nb_time / 10] ;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实现灯的闪烁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0_init();
//    init_eeprom();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dx_s = nb_time;      //东西时间

    while(1)
    {
        key();
        if(key_can < 20)
            key_with();
//        menu_dis();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jiaotongdeng_dis();
        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10ms中断一次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flag_5m_value++;
    if(flag_5m_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if(value >= 20)
    {
        value = 0;
        flag_1s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