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写程序时 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
51单片机烧写程序时,一直提示 正在检测单片机  为什么
  单片机芯片是好的  晶振是好的  冷启动试过了  单片机型号对的  比特率都试过了
驱动也是安装好的  COM端口选对了
结果还是不行   我之前用的好好的  一段时间没用  不知道又咋的了  谁知道还有别的原因么

网友A(2017-11-20):
如果其它问题都排除了换一根短一些的USB线试试,最好是带共模磁环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看单片机型号是否选对,包括后缀,少字母没有。

网友C:
看型号,波特率,和单片机开关和线的接触是否不良

网友D:
换个下载接口试试看,有可能是串口有问题了

网友E:
如果用了usb转ttl模块,要注意TX,RX交叉,别接错了,其他跟楼上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