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水情检测装置的单片机程序如何编写,谢谢

楼主(2017-11-20):
简易水情检测装置的单片机程序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A:
得先设计电路图???

网友B:
首先你得选定用什么传感器,传感器是输出那种类型的信号,如果是模拟电平,直接用单片机AD转换,如果是数字信号,那就直接通讯处理。你这个应该是要基于你选的传感器才去写你的单片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