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各模块的io口定义

楼主(2017-11-20):
在写stm32程序时,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使用一个模块时,首先要查数据手册,看这个模块用了哪个io口,会耽误一些时间,所以这两天就抓了一些时间,以数据手册中的表5作为参照整理了一下各个模块所使用的io口,这样以后在用到某个模块时,就可以快速的了解,该模块都用了哪个io口,方便编程与画图。也分享给大家,好让编程更方便快捷。该文件由小树整理,版权归st公司。如遇到错误与问题,请与我联系,qq:526083029

定时器1
TIM_BKIN    -----     PB12    LQFP64(33) LQFP100(51) LQFP144(73)
TIM1_CH1N     -----     PB13    LQFP64(34) LQFP100(52) LQFP144(74)
TIM1_CH2N     -----     PB14    LQFP64(35) LQFP100(53) LQFP144(75)
TIM1_CH3N     -----     PB15    LQFP64(36) LQFP100(54) LQFP144(76)
TIM1_CH1     -----     PA8    LQFP64(41) LQFP100(67) LQFP144(100)
TIM1_CH2     -----     PA9    LQFP64(42) LQFP100(68) LQFP144(101)
TIM1_CH3     -----     PA10    LQFP64(43) LQFP100(69) LQFP144(102)
TIM1_CH4     -----     PA11    LQFP64(44) LQFP100(70) LQFP144(103)
TIM1_ETR     -----    PA12    LQFP64(45) LQFP100(71) LQFP144(104)

定时器2
TIM2_CH1_ETR     -----     PA0    LQFP64(14) LQFP100(23) LQFP144(34)
TIM2_CH2     -----     PA1    LQFP64(15) LQFP100(24) LQFP144(35)
TIM2_CH3     -----     PA2     LQFP64(16) LQFP100(25) LQFP144(36)
TIM2_CH4     -----     PA3     LQFP64(17) LQFP100(26) LQFP144(37)

定时器3
TIM3_CH1     -----     PA6    LQFP64(22) LQFP100(31) LQFP144(42)
TIM3_CH2     -----     PA7    LQFP64(23) LQFP100(32) LQFP144(43)
TIM3_CH3     -----     PB0    LQFP64(26) LQFP100(35) LQFP144(46)
TIM3_CH4     -----     PB1    LQFP64(27) LQFP100(36) LQFP144(47)
TIM3_ETR     -----     PD2    LQFP64(54) LQFP100(83) LQFP144(116)

定时器4
TIM4_CH1     -----     PB6    LQFP64(58) LQFP100(92) LQFP144(136)
TIM4_CH2     -----     PB7    LQFP64(59) LQFP100(93) LQFP144(137)
TIM4_CH3     -----     PB8    LQFP64(61) LQFP100(95) LQFP144(139)
TIM4_CH4     -----     PB9    LQFP64(62) LQFP100(96) LQFP144(140)
TIM4_ETR     -----     PE0    LQFP64() LQFP100(97) LQFP144(141)

定时器5
TIM5_CH1     -----     PA0    LQFP64(14) LQFP100(23) LQFP144(34)
TIM5_CH2     -----     PA1    LQFP64(15) LQFP100(24) LQFP144(35)
TIM5_CH3     -----     PA2    LQFP64(16) LQFP100(25) LQFP144(36)
TIM5_CH4     -----     PA3    LQFP64(17) LQFP100(26) LQFP144(37)

定时器8
TIM8_ETR     -----     PA0    LQFP64(14) LQFP100(23) LQFP144(34)
TIM8_BKIN     -----     PA6    LQFP64(22) LQFP100(31) LQFP144(42)
TIM8_CH1N     -----     PA7    LQFP64(23) LQFP100(32) LQFP144(43)
TIM8_CH2N     -----     PB0    LQFP64(26) LQFP100(35) LQFP144(46)
TIM8_CH3N     -----     PB1    LQFP64(27) LQFP100(36) LQFP144(47)
TIM8_CH1     -----     PC6    LQFP64(37) LQFP100(63) LQFP144(96)

IIC
IIC2_CLK     -----     PB10    LQFP64(29) LQFP100(47) LQFP144(69)
IIC2_SDA     -----     PB11    LQFP64(30) LQFP100(48) LQFP144(70)
IIC2_SMBA     -----     PB12    LQFP64(33) LQFP100(51) LQFP144(73)
IIC1_SMBA     -----     PB5    LQFP64(57) LQFP100(91) LQFP144(135)
IIC1_CLK     -----     PB6    LQFP64(58) LQFP100(92) LQFP144(136)
IIC1_SDA     -----     PB7    LQFP64(59) LQFP100(93) LQFP144(137)

IIS
IIS2_WS     -----     PB12    LQFP64(33) LQFP100(51) LQFP144(73)
IIS2_CK     -----     PB13    LQFP64(34) LQFP100(52) LQFP144(74)
IIS2_SD     -----     PB15    LQFP64(36) LQFP100(54) LQFP144(76)
IIS2_MCK     -----     PC6    LQFP64(37) LQFP100(63) LQFP144(96)

IIS3_WS     -----     PA15    LQFP64(50) LQFP100(77) LQFP144(110)
IIS3_SD     -----     PB5    LQFP64(57) LQFP100(91) LQFP144(135)
IIS3_MCK     -----     PC7    LQFP64(38) LQFP100(64) LQFP144(97)
IIS3_CK     -----     PB3    LQFP64(55) LQFP100(89) LQFP144(133)

SPI
SPI1->CS     ------     PA4    LQFP64(20) LQFP100(29) LQFP144(40)
SPI1->CLK     ------     PA5    LQFP64(21) LQFP100(30) LQFP144(41)
SPI1->MISO     ------     PA6    LQFP64(22) LQFP100(31) LQFP144(42)
SPI1->MOSI     ------     PA7    LQFP64(23) LQFP100(32) LQFP144(43)

SPI2->CS     ------     PB12    LQFP64(33) LQFP100(51) LQFP144(73)
SPI2->CLK     ------     PB13    LQFP64(34) LQFP100(52) LQFP144(74)
SPI2->MISO     ------     PB14    LQFP64(35) LQFP100(53) LQFP144(75)
SPI2->MOSI     ------     PB15    LQFP64(36) LQFP100(54) LQFP144(76)

SPI3->CS      ------     PA15    LQFP64(50) LQFP100(77) LQFP144(110)
SPI3->CLK     ------     PB3    LQFP64(55) LQFP100(89) LQFP144(133)
SPI3->MISO     ------     PB4    LQFP64(56) LQFP100(90) LQFP144(134)
SPI3->MOSI     ------     PB5    LQFP64(57) LQFP100(91) LQFP144(135)

SDIO
SDIO_D6     -----     PC6    LQFP64(37) LQFP100(63) LQFP144(96)
SDIO_D7     -----     PC7    LQFP64(38) LQFP100(64) LQFP144(97)
SDIO_D0     -----     PC8    LQFP64(39) LQFP100(65) LQFP144(98)
SDIO_D1     -----     PC9    LQFP64(40) LQFP100(66) LQFP144(99)
SDIO_D2     -----     PC10    LQFP64(51) LQFP100(78) LQFP144(111)
SDIO_D3     -----     PC11    LQFP64(52) LQFP100(79) LQFP144(112)
SDIO_CK     -----     PC12    LQFP64(53) LQFP100(80) LQFP144(113)
SDIO_CMD     -----     PD2    LQFP64(54) LQFP100(83) LQFP144(116)
SDIO_D4     -----     PB8    LQFP64(61) LQFP100(95) LQFP144(139)
SDIO_D5     -----     PB9    LQFP64(62) LQFP100(96) LQFP144(140)

USART
USART1_CK     ------     PA8    LQFP64(41) LQFP100(67) LQFP144(100)
USART1_TX     ------     PA9    LQFP64(42) LQFP100(68) LQFP144(101)
USART1_RX     ------     PA10    LQFP64(43) LQFP100(69) LQFP144(102)
USART1_CTS     ------     PA11    LQFP64(44) LQFP100(70) LQFP144(103)
USART1_RTS     ------     PA12    LQFP64(45) LQFP100(71) LQFP144(104)

USART2_CTS     -----     PA0    LQFP64(14) LQFP100(23) LQFP144(34)
USART2_RTS     -----     PA1    LQFP64(15) LQFP100(24) LQFP144(35)
USART2_TX     -----     PA2     LQFP64(16) LQFP100(25) LQFP144(36)
USART2_RX     -----     PA3     LQFP64(17) LQFP100(26) LQFP144(37)
USART2_CK     -----     PA4     LQFP64(20) LQFP100(29) LQFP144(40)

USART3_TX     -----     PB10    LQFP64(29) LQFP100(47) LQFP144(69)
USART3_RX     -----     PB11    LQFP64(30) LQFP100(48) LQFP144(70)
USART3_CK     -----     PB12    LQFP64(33) LQFP100(51) LQFP144(73)
USART3_CTS     -----     PB13    LQFP64(34) LQFP100(52) LQFP144(74)
USART3_RTS     -----     PB14    LQFP64(35) LQFP100(53) LQFP144(75)

USART4_TX     -----     PC10    LQFP64(51) LQFP100(78) LQFP144(111)
USART4_RX     -----     PC11    LQFP64(52) LQFP100(79) LQFP144(112)

USART5_TX     -----     PC12    LQFP64(53) LQFP100(80) LQFP144(113)
USART5_RX     -----     PD2    LQFP64(54) LQFP100(83) LQFP144(116)

USB
USBDM        -----     PA11    LQFP64(44) LQFP100(70) LQFP144(103)
USBDP         -----     PA12    LQFP64(45) LQFP100(71) LQFP144(104)

CAN
CAN_RX         -----     PA11    LQFP64(44) LQFP100(70) LQFP144(103)
CAN_TX         -----     PA12    LQFP64(45) LQFP100(71) LQFP144(104)

FSMC
FSMC_A0     -----     PF0    LQFP64() LQFP100() LQFP144(10)
FSMC_A1     -----     PF1    LQFP64() LQFP100() LQFP144(11)
FSMC_A2     -----     PF2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
FSMC_A3     -----     PF3    LQFP64() LQFP100() LQFP144(13)
FSMC_A4     -----     PF4    LQFP64() LQFP100() LQFP144(14)
FSMC_A5     -----     PF5    LQFP64() LQFP100() LQFP144(15)
FSMC_A6     -----     PF12    LQFP64() LQFP100() LQFP144(50)
FSMC_A7     -----     PF13    LQFP64() LQFP100() LQFP144(53)
FSMC_A8     -----     PF14    LQFP64() LQFP100() LQFP144(54)
FSMC_A9     -----     PF15    LQFP64() LQFP100() LQFP144(55)
FSMC_A10     -----     PG0    LQFP64() LQFP100() LQFP144(56)
FSMC_A11     -----     PG1    LQFP64() LQFP100() LQFP144(57)
FSMC_A12     -----     PG2    LQFP64() LQFP100() LQFP144(87)
FSMC_A13     -----     PG3    LQFP64() LQFP100() LQFP144(88)
FSMC_A14     -----     PG4    LQFP64() LQFP100() LQFP144(89)
FSMC_A15     -----     PG5    LQFP64() LQFP100() LQFP144(90)
FSMC_A16     -----     PD11    LQFP64() LQFP100(58) LQFP144(80)
FSMC_A17     -----     PD12    LQFP64() LQFP100(59) LQFP144(81)
FSMC_A18     -----     PD13    LQFP64() LQFP100(60) LQFP144(82)
FSMC_A19     -----     PE3    LQFP64() LQFP100(2) LQFP144(2)
FSMC_A20     -----     PE4    LQFP64() LQFP100(3) LQFP144(3)
FSMC_A21     -----     PE5    LQFP64() LQFP100(4) LQFP144(4)
FSMC_A22     -----     PE6    LQFP64() LQFP100(5) LQFP144(5)
FSMC_A23     -----     PE2    LQFP64() LQFP100(1) LQFP144(1)
FSMC_A24     -----     PG13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8)
FSMC_A25     -----     PG14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9)
FSMC_D0     -----     PD14    LQFP64() LQFP100(61) LQFP144(85)
FSMC_D1     -----     PD15    LQFP64() LQFP100(62) LQFP144(86)
FSMC_D2     -----     PD0    LQFP64() LQFP100(81) LQFP144(114)
FSMC_D3     -----     PD1    LQFP64() LQFP100(82) LQFP144(115)
FSMC_D4     -----     PE7    LQFP64() LQFP100(38) LQFP144(58)
FSMC_D5     -----     PE7    LQFP64() LQFP100(39) LQFP144(59)
FSMC_D6     -----     PE7    LQFP64() LQFP100(40) LQFP144(60)
FSMC_D7     -----     PE10    LQFP64() LQFP100(41) LQFP144(63)
FSMC_D8     -----     PE11    LQFP64() LQFP100(42) LQFP144(64)
FSMC_D9     -----     PE12    LQFP64() LQFP100(43) LQFP144(65)
FSMC_D10     -----     PE13    LQFP64() LQFP100(44) LQFP144(66)
FSMC_D11     -----     PE14    LQFP64() LQFP100(45) LQFP144(67)
FSMC_D12     -----     PE15    LQFP64() LQFP100(46) LQFP144(68)
FSMC_D13     -----     PD8    LQFP64() LQFP100(55) LQFP144(77)
FSMC_D14     -----     PD9    LQFP64() LQFP100(56) LQFP144(78)
FSMC_D15     -----     PD10    LQFP64() LQFP100(57) LQFP144(79)
FSMC_NIORD     -----     PF6    LQFP64() LQFP100() LQFP144(18)
FSMC_NREG     -----     PF7    LQFP64() LQFP100() LQFP144(19)
FSMC_NIOWR     -----     PF8    LQFP64() LQFP100() LQFP144(20)
FSMC_CD     -----     PF9    LQFP64() LQFP100() LQFP144(21)
FSMC_INTR     -----     PF10    LQFP64() LQFP100() LQFP144(22)
FSMC_NIOS16     -----     PF11    LQFP64() LQFP100() LQFP144(49)
FSMC_INT2     -----     PG6    LQFP64() LQFP100() LQFP144(91)
FSMC_INT3     -----     PG7    LQFP64() LQFP100() LQFP144(92)
FSMC_CLK     -----     PD3    LQFP64() LQFP100(84) LQFP144(117)
FSMC_NOE     -----     PD4    LQFP64() LQFP100(85) LQFP144(118)
FSMC_NWE     -----     PD5    LQFP64() LQFP100(86) LQFP144(119)
FSMC_NWAIT     -----     PD6    LQFP64() LQFP100(87) LQFP144(122)
FSMC_NE1     -----     PD7    LQFP64() LQFP100(88) LQFP144(123)
FSMC_NCE2     -----     PD7    LQFP64() LQFP100(88) LQFP144(123)
FSMC_NE2     -----     PG9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4)
FSMC_NCE3     -----     PG9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4)
FSMC_NCE4_1     -----     PG10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5)
FSMC_NE3     -----     PG10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5)
FSMC_NCE4_2    -----     PG11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6)
FSMC_NE4    -----     PG12    LQFP64() LQFP100() LQFP144(127)
FSMC_NADV     -----     PB7    LQFP64(59) LQFP100(93) LQFP144(137)
FSMC_NBL0     -----     PE0    LQFP64() LQFP100(97) LQFP144(141)
FSMC_NBL1     -----     PE1    LQFP64() LQFP100(98) LQFP144(142)

ADC
ADC123_IN10     -----     PC0    LQFP64(8) LQFP100(15) LQFP144(26)
ADC123_IN11     -----     PC1    LQFP64(9) LQFP100(16) LQFP144(27)
ADC123_IN12     -----    PC2    LQFP64(10) LQFP100(17) LQFP144(28)
ADC123_IN13     -----     PC3    LQFP64(11) LQFP100(18) LQFP144(29)
ADC3_IN4     -----    PF6    LQFP64() LQFP100() LQFP144(18)
ADC3_IN5     -----     PF7    LQFP64() LQFP100() LQFP144(19)
ADC3_IN6     -----     PF8    LQFP64() LQFP100() LQFP144(20)
ADC3_IN7     -----     PF9    LQFP64() LQFP100() LQFP144(21)
ADC3_IN8     -----     PF10    LQFP64() LQFP100() LQFP144(22)
ADC123_IN0     -----     PA0    LQFP64(14) LQFP100(23) LQFP144(34)
ADC123_IN1     -----     PA1    LQFP64(15) LQFP100(24) LQFP144(35)
ADC123_IN2     -----     PA2    LQFP64(16) LQFP100(25) LQFP144(36)
ADC123_IN3     -----     PA3    LQFP64(17) LQFP100(26) LQFP144(37)
ADC12_IN4     -----     PA4    LQFP64(20) LQFP100(29) LQFP144(40)
ADC12_IN5     -----     PA5    LQFP64(21) LQFP100(30) LQFP144(41)
ADC12_IN6     -----     PA6    LQFP64(22) LQFP100(31) LQFP144(42)
ADC12_IN7     -----     PA7    LQFP64(23) LQFP100(32) LQFP144(43)
ADC12_IN14     -----     PC4    LQFP64(24) LQFP100(33) LQFP144(44)
ADC12_IN15    -----     PC5    LQFP64(25) LQFP100(34) LQFP144(45)
ADC12_IN8     -----     PB0    LQFP64(26) LQFP100(35) LQFP144(46)
ADC12_IN9     -----     PB1    LQFP64(27) LQFP100(36) LQFP144(47)

DAC
DAC_OUT1     -----     PA4     LQFP64(20) LQFP100(29) LQFP144(40)
DAC_OUT2     -----     PA5    LQFP64(21) LQFP100(30) LQFP144(41)

下载
JTMS/SWDIO     -----     PA13    LQFP64(46) LQFP100(72) LQFP144(105)
JTCK/SWDCLK     -----      PA14    LQFP64(49) LQFP100(76) LQFP144(109)
JTDI         -----     PA15    LQFP64(50) LQFP100(77) LQFP144(110)
JTDO         -----     PB3    LQFP64(55) LQFP100(89) LQFP144(133)
NJTRST         -----     PB4    LQFP64(56) LQFP100(90) LQFP144(134)

其他引脚定义:
备用电池VBAT     -----      LQFP64(1) LQFP100(6) LQFP144(6)
时钟TAMPER_RTC     -----     PC13    LQFP64(2) LQFP100(7) LQFP144(7)
32k晶振OSC32_IN -----     PC14    LQFP64(3) LQFP100(8) LQFP144(8)
32k晶振OSC32_OUT-----     PC15    LQFP64(4) LQFP100(9) LQFP144(9)
晶振OSC_IN     -----     LQFP64(5) LQFP100(12) LQFP144(23)
晶振OSC_OUT     -----     LQFP64(6) LQFP100(13) LQFP144(24)
复位NRST     -----     LQFP64(7) LQFP100(14) LQFP144(25)
参考电压Vref+     -----     LQFP64() LQFP100(21) LQFP144(32)
参考电压Vref-     -----     LQFP64() LQFP100(20) LQFP144(31)
唤醒WKUP     -----     PA0    LQFP64(14) LQFP100(23) LQFP144(34)
BOOT1         -----     PB1    LQFP64(28) LQFP100(37) LQFP144(48)
BOOT0         -----      LQFP64(60) LQFP100(94) LQFP144(138)
MCO         -----     PA8    LQFP64(41) LQFP100(67) LQFP144(100)

VDD ----- LQFP(64):19  32 48 64
VDD ----- LQFP(100):11 28 50 75 100
VDD ----- LQFP(144):17 39 52 62 72 84 95 108 121 131 144
VSS ----- LQFP(64):12 31 47 63
VSS ----- LQFP(100):10 27 49 74 99
VSS ----- LQFP(144):16 38 51 61 71 83 94 107 120 130 143

VDD_A ----- LQFP(64):13
VDD_A ----- LQFP(100):22
VDD_A ----- LQFP(144):33
VSS_A ----- LQFP(64):12
VSS_A ----- LQFP(100):19
VSS_A ----- LQFP(144):30

欢迎拍砖与指正错误

网友A(2019-05-07):
boot1是p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