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串口切换问题

楼主:
如何通过程序判断选用了那个外部串口切换呢,是判断接受或发送引脚被拉低吗?

网友A(2017-11-20):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网友B:
当然可以通过程序判断选用了那个外部串口切换。

网友C:
建议阅读《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读懂后这些简单的问题都被一扫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明白你是要做什么

就是串口1做了分时切换,程序能够自己识别用那个串口吗

网友F:
没懂你意思

如果是选用串口发送 程序里针对不同串口调用不同函数就可以

如果是多串口的片子 哪个串口的中断触发就是哪个串口有数据进来 可以为每个串口做标记和缓冲区 程序根据标记置位判断哪个串口有数据进来 然后处理缓冲区的数据并清除标记

如果淡串口多管脚切换的片子 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只能一组管脚监视一会再切到另一组管脚监视一会 通常100ms左右

网友G:
这个样该是寄存器设置的啊,程序是根据寄存器判断当前用的是哪一个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样该是寄存器设置的啊,程序是根据寄存器判断当前用的是哪一个口

寄存器可以设置串口切换,但是不是进行判断吧

网友H(2019-12-25):
我是把AUXR1 = 0x40切换到P3.6、P3.7,但用串口助手连接P3.6、P3.7管脚时没反应,反而是原来的默认串口有反应??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sfr AUXR1 = 0xa2; //串口切换控制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AUXR1 = 0x40;

u8 i = 0;
u8 buff[30];
u8 *p;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EA = 1;
        TR1 = 1;
}
void main()
{
        U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i >= 5){
                i = 0;
                memset(buff, 0, sizeof buff);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buff[i] = receiveData;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if(i>2){
                SBUF=buff[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i++;

}

网友I(2020-07-03):
引用 网友H:
我是把AUXR1 = 0x40切换到P3.6、P3.7,但用串口助手连接P3.6、P3.7管脚时没反应,反而是原来的默认串口有反 ...

我的也是  切换不过去  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J(2021-05-27):
引用 网友H:
我是把AUXR1 = 0x40切换到P3.6、P3.7,但用串口助手连接P3.6、P3.7管脚时没反应,反而是原来的默认串口有反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K:
遇到同样问题,发送引脚模式改为推挽模式,可以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发送引脚模式改为推挽模式,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