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按键切换数码管显示的内容

楼主(2017-11-20):
就像图片中那个电度表题,按下不同的按键,数码管分别显示计费,总费用等显示。
请问要用什么函数或者公式吗?

网友A:
不需要公式,把要显示的数据作为形参传入到数码管显示函数中就行

网友B:
你这个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就按键切换显示的内容的话,简单的话独立按键就可以实现,复杂一点可以做个矩阵键盘,写个键盘扫描程序,不同键值对应不同的情况显示就OK了,当然你的数码管显示程序要写对

网友C:
实现这种功能显示,是很简单的。如按一下按键,改变计数值,不同的数值,显示不同的内容

网友D:
用swich来判断就可以

网友E:
想得太复杂。不需要公式,把要显示的数据作为形参传入到数码管显示函数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