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C8051F330单片机的无线键盘程序

楼主:
一个用51单片机成无线键盘程序。ID蓝牙键盘模块配对后,pin2-Rxd输入下面的格式即可,电平3.3V。

UART2HID程序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33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type.h"
#include "config.h"

static uint16 idle_timeout_time=300;//无按键按下超时,5min
static uint16 idle_timeout=0;//无按键按下超时
static uint8 reconn_flag=0;//重新连接标志
static uint8 poweroff_flag=0;//关机标志
static uint8 bat_val=0;//电池电压
static uint8 adc_flag=0;//电池电压测试标志,10min
static uint16 adc_timeout=0;//电压测试时间
uint8 code batt[16]= {0x27,0x1E,0x1F,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05,0x04,0x17,0x10,0x0C,0x11}; //0~9,bat,min

#define vcc_on        1
#define vcc_off        0
#define bl_on        0
#define bl_off        1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SYSTEMCLOCK      61250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BAUDRATE         576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define TIMER_PRESCALER            48  // Based on Timer CKCON settings

// There are SYSTEMCLOCK/TIMER_PRESCALER timer ticks per second, so
// SYSCLK/TIMER_PRESCALER/1000 timer ticks per millisecond.
#define TIMER_TICKS_PER_MS  SYSTEMCLOCK/TIMER_PRESCALER/1000

// Note: TIMER_TICKS_PER_MS should not exceed 255 (0xFF) for the 8-bit timer

#define AUX1     TIMER_TICKS_PER_MS
#define AUX2     -AUX1

#define TIMER0_RELOAD_HIGH       AUX2  // Reload value for Timer0 high byte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ADC0_Init(void);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Timer0_Init (void);
void KEY_VAL(uint8 tmp);
void delay_ms(uint16 ms);
//-----------------------------------------------------------------------------
// Global Variables
//-----------------------------------------------------------------------------
static uint8 tx_buf[12]= {0x0C,0x00,0xA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HID发送缓冲区
static uint8 tx_count;//发送字节数,实际发送12个字节
uint8 fn_flag;//Fn键按下状态
#define FnDown        0x00
#define FnUp        0x01

//key
#define LCtrl        0x14
#define LShift         0x12
#define LAlt        0x10
#define LGui        0x07
//#define RCtrl        0x??
#define RShift         0x59
#define RAlt        0x13
//#define RGui        0x??
#define Fn                0x02
//fn_key,用于测试。实际使用时查表
#define Home        0x5E
#define End                0x2F
#define PgUp        0x28
#define PgDown        0x60
#define Esc                0x0E
#define F1                0x16
#define        F3                0x26

//uart缓冲区使用变量
#define UART_BUFFERSIZE 32
uint8 UART_Buffer[UART_BUFFERSIZE];
uint8 UART_Buffer_Size = 0;
uint8 UART_Input_First = 0;
uint8 UART_Output_First = 0;
uint8 TX_Ready =1;
static uint8 Byte;

//KEY
uint8 code key_code[128]=
{

        0x00,0x00,0x65,0x00,0x00,0x00,0x00,0xE3,0x29,0x00,0x00,0x00,0x00,0x2B,0x35,0x00,

        0xE2,0x00,0xE1,0xE6,0xE0,0x14,0x1E,0x00,0x00,0x00,0x1D,0x16,0x04,0x1A,0x1F,0x00,

        0x00,0x06,0x1B,0x07,0x08,0x21,0x20,0x00,0x52,0x00,0x19,0x09,0x17,0x15,0x22,0x4F,

        0x00,0x11,0x05,0x0B,0x0A,0x1C,0x23,0x00,0x00,0x00,0x10,0x0D,0x18,0x24,0x25,0x00,

        0x00,0x36,0x0E,0x0C,0x12,0x27,0x26,0x00,0x00,0x37,0x38,0x0F,0x33,0x13,0x2D,0x00,

        0x00,0x00,0x34,0x00,0x2F,0x2E,0x00,0x00,0x39,0xE5,0x28,0x30,0x2C,0x31,0x50,0x00,

        0x51,0x00,0x00,0x00,0x00,0x00,0x4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2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Fn_KEY
uint8 code fn_key_code[12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9,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B,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D,0x3C,0x00,0x4B,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4D,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41,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3,0x4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A,0x00,

        0x4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uint8 i,tmp;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 enable)
        PORT_Init();                        // Initialize Port I/O
        SYSCLK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UART0_Init();
        Timer0_Init ();                  //1ms定时器

        vcc_ctrl        =        vcc_on;//打开系统总电源,1开0关
        bl_conn_ctrl=        0;//根据外部按钮的状态控制蓝牙模块
        zb_led2                =        0;//1为亮,0为灭,LED2未连接
        //bl_state        为蓝牙模块状态输入
        //key_int0  按键中断及开机
        //zb_adc0   电池电压判断
        idle_timeout=0;
        reconn_flag=0;//重新连接标志
        poweroff_flag=0;
        adc_flag=0;

        //'0c 00 a1 01 00 00 27 00 00 00 00 00
        tx_buf[0]=0x0C;//固定开头
        tx_buf[1]=0x00;
        tx_buf[2]=0xA1;
        tx_buf[3]=0x01;

        tx_buf[4]=0x00;//功能键shift、alt、ctrl、win
        tx_buf[5]=0x00;//固定00

        tx_buf[6]=0x00;//后面6个字节为按键码
        tx_buf[7]=0x00;
        tx_buf[8]=0x00;
        tx_buf[9]=0x00;
        tx_buf[10]=0x00;
        tx_buf[11]=0x00;

        fn_flag=FnUp;

        ADC0_Init();
        bl_vcc_ctrl        =        bl_on;//1为关闭蓝牙电源,0为开启
        EA = 1;

        while(1)
        {
                delay_ms(10);

                if(TX_Ready == 1 && UART_Buffer_Size != 0)
                {
                        TX_Ready = 0;                 // Set the flag to zero

                        // If a new word is being output
                        if ( UART_Buffer_Size == UART_Input_First )
                        {
                                UART_Output_First = 0;
                        }

                        tmp = UART_Buffer[UART_Output_First];

                        KEY_VAL(tmp);

                        UART_Output_First++;            // Update counter

                        UART_Buffer_Size--;             // Decrease array size

                        TI0 = 1;                      // Set transmit flag to 1

                }
                else
                {
                        UART_Buffer_Size = 0;            // Set the array size to 0
                        TX_Ready = 1;                    // Indicate transmission complete
                }

                if(reconn_flag)
                {
                        idle_timeout=0;//重新连接按下则空闲等待置0,从新计数
                        reconn_flag=0;

                        bl_conn_ctrl=1;//蓝牙清楚记忆,重新连接
                        delay_ms(2000);
                        bl_conn_ctrl=0;

                }

                if(poweroff_flag)
                {
                        poweroff_flag=0;
                        vcc_ctrl=vcc_off;//总电源关闭
                }

                if(adc_flag)
                {
                        adc_flag=0;
                        ADC0_Init();
                }
        }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PORT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 P0.4   digital   push-pull    UART TX
// P0.5   digital   open-drain   UART RX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1MDIN    = 0x7F;
        P0MDOUT   = 0x14;
        P1MDOUT   = 0x48;
        XBR0    = 0x01;                     // Enable UART on P0.4(TX) and P0.5(RX)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
//ADC Init P1.7-GND
void ADC0_Init()
{
        uint8 k;
        uint16 adc_val;

        EA=0;
        delay_ms(50);

        AMX0P     = 0x0F;//P1.7
        AMX0N     = 0x11;//GND
        ADC0CF   |= 0x04;//LEFT ADJUST
        AD0EN          = 1;
        adc_val          = 0;
        for(k=0; k<10; k++)
        {
                AD0INT=0;
                AD0BUSY=1;//转换ADC
                while(!AD0INT);//等待转换完成
                if(k>4)adc_val += ADC0H;
        }
        AD0EN = 0;

        k=(uint8)(adc_val / 5)+3;//补偿3-36mv,4-48mv

        if(k>115)bat_val=100;//2776
        else if(k>110)bat_val=75;//2655
        else if(k>105)bat_val=50;//2535
        else if(k>100)bat_val=40;//2414
        else if(k>95)bat_val=30;//2293
        else if(k>90)bat_val=20;//2173
        else if(k>85)bat_val=10;//2052
        else if(k>80)bat_val=5;//1931
        else //if(k>75)//1811
        {
                bat_val=0;
                poweroff_flag=1;
        }
        EA=1;
}
//-----------------------------------------------------------------------------
// SYSCLK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 at its maximum frequency.
// Also enables th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1;                                        //6.125MHz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1ms定时器
void Timer0_Init (void)
{
        TH0 =TIMER0_RELOAD_HIGH;
        CKCON |=  0x02;//48分频

        TL0 = TH0;                          // init Timer1
        TMOD &= ~0x0F;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02;
        TR0 = 1;
        ET0=1;
}
//-----------------------------------------------------------------------------
// UART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 the UART0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        level of STOP bit is ignored
        //        RX enabled
        //        ninth bits are zeros
        //        clear RI0 and TI0 bits
        if (SYSTEMCLOC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TEMCLOCK/BAUDRATE/2);
                CKCON &= ~0x0B;                  // T1M = 1; SCA1:0 = xx
                CKCON |=  0x08;
        }
        else if (SYSTEMCLOC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TEMCLOCK/BAUDRATE/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1;
        }
        else if (SYSTEMCLOC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TEMCLOC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
                TH1 = -(SYSTEMCLOC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
        TX_Ready = 1;                       // Flag showing that UART can transmit
        IP |= 0x10;                         // Make UART high priority
        ES0 = 1;                            // Enable UART0 interrupts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Timer0_ISR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ounter = 0;

        if((counter++) >= 1000)
        {
                counter = 0;
                idle_timeout++;
                adc_timeout++;

                if(idle_timeout>=idle_timeout_time)//5min
                {
                        idle_timeout=0;
                        poweroff_flag=1;
                }
                if(adc_timeout>=600)//10min
                {
                        adc_timeout=0;
                        adc_flag=1;
                }
        }
}
//-----------------------------------------------------------------------------
// UART0_Interrupt
//-----------------------------------------------------------------------------
//
// This routine is invoked whenever a character is entered or displayed on the
// Hyperterminal.
//
//-----------------------------------------------------------------------------

void UART0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idle_timeout=0;//有按键接收则,空闲等待时间置0,从新计数

        if (RI0 == 1)
        {
                if( UART_Buffer_Size == 0)         // If new word is entered
                {
                        UART_Input_First = 0;
                }

                RI0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Byte = SBUF0;                      // Read a character from UART

                if (UART_Buffer_Size < UART_BUFFERSIZE)
                {
                        UART_Buffer[UART_Input_First] = Byte; // Store in array

                        UART_Buffer_Size++;             // Update array's size

                        UART_Input_First++;             // Update counter
                }
        }

        if (TI0 == 1)                   // Check if transmit flag is set
        {
                TI0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if (tx_count <12)         // 总共发送12个字节
                {

                        // Store a character in the variable byte
                        SBUF0= tx_buf[tx_count++];

                }
                else
                {
                        tx_count = 0;            // Set the array size to 0
                        TX_Ready = 1;                    // Indicate transmission complete
                }
        }
}

//键值处理
void KEY_VAL(uint8 tmp)
{
        switch (tmp)
        {
        case LCtrl:
        {
                tx_buf[4]|=0x01;
                break;
        }
        case LShift:
        {
                tx_buf[4]|=0x02;
                break;
        }
        case LAlt:
        {
                tx_buf[4]|=0x04;
                break;
        }
        case LGui:
        {
                tx_buf[4]|=0x08;
                break;
        }
        case RShift:
        {
                tx_buf[4]|=0x20;
                break;
        }
        case RAlt:
        {
                tx_buf[4]|=0x40;
                break;
        }
        case LCtrl+0x80:
        {
                tx_buf[4]&=~0x01;
                break;
        }
        case LShift+0x80:
        {
                tx_buf[4]&=~0x02;
                break;
        }
        case LAlt+0x80:
        {
                tx_buf[4]&=~0x04;
                break;
        }
        case LGui+0x80:
        {
                tx_buf[4]&=~0x08;
                break;
        }
        case RShift+0x80:
        {
                tx_buf[4]&=~0x20;
                break;
        }
        case RAlt+0x80:
        {
                tx_buf[4]&=~0x40;
                break;
        }
        case Fn:
        {
                fn_flag=FnDown;
                tx_buf[6]=0x00;
                break;
        }
        case Fn+0x80:
        {
                fn_flag=FnUp;
                tx_buf[6]=0x00;
                tx_buf[7]=0x00;
                tx_buf[8]=0x00;
                tx_buf[9]=0x00;
                tx_buf[10]=0x00;
                tx_buf[11]=0x00;
                break;
        }
        default :
        {
                if(tmp & 0x80)
                {
                        tx_buf[6]=0x00;
                        tx_buf[7]=0x00;
                        tx_buf[8]=0x00;
                        tx_buf[9]=0x00;
                        tx_buf[10]=0x00;
                        tx_buf[11]=0x00;
                }
                else
                {
                        if(fn_flag==FnUp)
                        {
                                tx_buf[6]=key_code[tmp];
                        }

                        if(fn_flag==FnDown)        //Fn键按下
                        {
                                if(tmp==0x2B)//Fn+F//重新连接
                                {
                                        tx_buf[6]=0x00;
                                        reconn_flag=1;//重新连接标志置1
                                }
                                if(tmp==0x5D)//Fn+A=1c///0x5D(ok)//关机标志
                                {
                                        tx_buf[6]=0x00;
                                        poweroff_flag=1;//关机标志置1
                                }
                                if(tmp==0x64)//Fn+S=1b///0x4A/67(BAT)//电池电量
                                {
                                        ADC0_I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