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控稳压电源的设计教程(详细讲解)

楼主(2017-11-20):
一、系统综述:
该项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设计一种数控稳压电源。它利用单片机STC89C51作为主控芯片,控制数字/模拟转换器(TLC5615)的输出电压的大小,经过运算放大器(OPA2107)与IRF9Z24N构成负反馈系统,从而输出恒定电压。最后通过电位器分压将输出信号反馈到运算放大器(OPA2107)上,使输出准确度可以调节。此设计通过键盘电路与单片机连接,读入控制数据,利用软件进行判断,从而起到控制电源输出的作用。通过LCD1602(或LED数码管)显示数控电源的输出电压,实现简单的人机对话。该项设计具有设计简单,控制灵活,调节方便,携带方便、成本低等优势,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总体电路图(数码管版)
要求有短路保护的才有对应的电路,此图为完整版及带短路保护的。
总体电路图(液晶版)
要求有短路保护的才有对应的电路,此图为完整版及带短路保护的。
图中采用网络标号的方式,标号相同的代表有电气连接!
二、原理讲解:
供电部分:
P2为接线柱,是整个系统的输入电压端口,整个数控电源有此输入能量。D1、D2、D3、D4为四个二极管(in4007),起整流的作用,C6为滤波电容。整流滤波电路是使供电可以为交流,同时也可以用直流供电(交流供电不要超过20V,直流不要超过35V)。受电压限制的主要是后级运放耐压、TL431耐压以及7812的耐压值。7812主要为保护7805,7805稳出5V电压共单片机供电使用。但是7805耐压值是15V,所以前级要加7812保护7805。

晶振部分:
C2、C3、Y1(12MHZ)与单片机端口构成震荡电路,为51单片机提供时钟。
复位电路:
RST连接单片机复位管脚,此电路及有上电复位功能,又有手动复位功能。C1、R2构成上电复位电路,上电瞬间C1导通,则RST为高电平,单片机将复位,电压稳定后C1储存的电能通过R2对地释放掉,单片机将正常运行。同样K2按下时RST为高电平,单片机复位,弹起来时RST为低电平,单片机正常运行。

单片机部分:
单片机默认选用STC89C51,同时兼容STC89C52、AT89S52、AT89S51、AT89C51等51单片机。
按键部分:
按键选用独立按键,扫描时间短,使程序更简单且扫描时间更短,从而提高稳定性。按键弹起时P20、P21、P22、P23为弱上拉状态,所以为高电平。按键按下时对应的I/O口为低电平,可以被程序中的扫描函数检测到。(写文档时没什么写的,可以在此讲解自弹按键与自锁按键区别和原理,在此朱老师省略。)

数码管显示部分:
(写文档时,可以在此讲解共阳数码管与共阴数码管的区别和原理,在此朱老师省略。)
数码管显示采用四位一体共阳数码管,这样使电路更为简单,只需四个8550三极管就可以将其驱动。P24、P25、P26、P27分别作为数码管的位选端,控制是否选通哪一位数码管。采用PNP型三极管,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写文档时可以在此处讲解8550三极管的参数等信息,朱老师在此省略)。R20、R30、R40、R50为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此电阻及能保护三极管又能保证三极管导通时处于完全导通状态。R51为限流电阻,此电阻的大小直接决定数码管的亮暗成都,在此选择220欧姆、1/4色环电阻。数码管的阴极端直接接单片机的P0口,而不需上拉电阻。STC89C51的单片机P0口为漏极开路,所以作为输出时必须接上拉电路,而作为输入时相当于数码管作为上拉,所以不再需要上拉电阻,及简化了电路又节省了成本。
数模转换部分:(此为数控电压数控调压关键所在)
(写文档时没什么写的,可以在此讲解TLC5615技术参数和原理,特别是转换公式和数据协议,在此朱老师简单介绍。)
数模转换采用德州仪器的TLC5615,此为一片10位串行单5V电源DAC,直接电压输出。单片机P33、P32、P34分别连接TLC5615的时钟端、片选端、数据端即可控制它输出想要的电压。此时TLC5615的6脚及参考电压输入端需接入2.5V的参考电压。根据公式可知,当参考电压为2.5V时,TLC5615将最大输出5V电压。
TL5615(DAC)电压计算公式

Vout为7脚输出电压,Vrefin为6脚参考电压输入端,N为单片机通过1、2、3管脚向TLC5615写入的数据,1024是根据这是一片10位数模转换而计算出来的(210=1024),最后乘以二是因为TLC5615内部有2倍的增益放大器。
TLC5615内部原理图:
                         TLC5615逻辑时序图:

在给TLC输入2.5V参考电压的时候,我们用了TL431芯片。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它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的设置到从Verf(2.5V)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该器件的典型动态阻抗为0.2Ω,在很多应用中用它代替稳压二极管。
同时用OPA2107作为跟随器,减小2.5V基准电源的阻抗,再送入TLC5615 参考电压端。
(写文档时,可以在此讲解TL41技术参数OPA2107技术参数和原理和跟随器电路原理)

MOS放大部分:
将上述TLC5615输出的可调电压送到误差放大器(OPA2107)的反相端,通过PMOS管(F9Z24N)放大。同时在F9Z24N的输出端用RW1(10K)电位器分压,取一定比例的输出电压反馈到比较器正相端,构成一个负反馈系统(PMOS是反相放大,所以是负反馈)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C5作为输出滤波电容,滤掉输出电压纹波。根据反馈系统的稳定原理计算出输出电压的公式,如下:
设:Vo为输出电压,Vin为OPA2107的2脚输入电压,RWH为电位器上部分电阻,RWL为电位器下部分电阻,RW为电位器阻值。
Vo=Vin×(RW/RWL);
(写文档时,可以在此讲解F9Z24N技术参数)
过流检测及短路保护:
P1为电源输出端,R11为电流检测电阻,此电阻将电流变换成电压。再通过U4A(OPA2107)反相放大一定的倍数。最后通过U4B与2.5V标准电平比较,若电压大于2.5V则输出低电平,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则认为过流就会控制TLC5615将输出将为0V。这样就起到了限流与短路保护的作用。
(写文档时,可以在此讲解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原理)
报警电路:
此电路可以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8550)的通断来控制蜂鸣器的报警。当P36为高时,三极管不高通,为低时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响。当过流或短路时,单片机切断输出,同时蜂鸣器报名。

<font color="rgb(0, 0, 0)">#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key1n,key4n,key3n;alarmflag,temp;
char amiao,afen,ashi;
bit flag=0;
#define yh 0x80
#define er 0x80+0x40
sbit rw=P3^6;
sbit rs=P3^5;
sbit en=P3^4;
sbit IO=P1^1;
sbit RST=P1^2;
sbit SCLK=P1^0;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key5=P1^3;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beep=P2^4;
uchar code tab1[]={"20  -  -   "};
uchar code tab2[]={"  :  :  "};
uchar code tab3[]={" alarm setting: "};
uchar code tab4[]={"Now is the time!"};
uchar code tab5[]={"Get up quickly! "};
uchar code tab6[]={"HAPPY EVERY DAY!"};
uchar cnt;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
write_1602com(0x0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06);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1602com(yh+1);
for(a=0;a<14;a++)
{
    delay(5);
     write_1602dat(tab1[a]);
}
  write_1602com(er+2);
  for(a=0;a<8;a++)
{
  delay(5);
  write_1602dat(tab2[a]);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void ds1302_init()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e,0x8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gw,sw;
gw=dat%10;
sw=dat/10;
write_1602com(er+add);
write_1602dat(0x30+sw);
write_1602dat(0x30+gw);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gw,sw;
  gw=dat%10;
  sw=dat/10;
  write_1602com(yh+add);
  write_1602dat(0x30+sw);
  write_1602dat(0x30+gw);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
{
write_1602com(yh+0x0c);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write_1602dat('O');write_1602dat('N');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write_1602dat('E');write_1602dat('D');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write_1602dat('H');write_1602dat('U');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write_1602dat('R');write_1602dat('T');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write_1602dat('T');write_1602dat('A');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write_1602dat('U');write_1602dat('N');break;
}
}
void settime()
{
if(key4n==0)
{
  if(key1==0)
    {
   delay(9);
   if(key1==0)
   {
       beep=0;//蜂鸣器短响一声
             delay(50);
             beep=1;
    alarmflag=0;
    key1n++;
    while(!key1);
    switch(key1n)
    {
     case 1:TR0=0;
           write_1602com(er+0x09);
        write_1602com(0x0f);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3:write_1602com(er+3);
           break;
        case 4: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5:write_1602com(yh+0x0a);
           break;
     case 6:write_1602com(yh+0x07);
        break;
     case 7:write_1602com(yh+0x04);
           break;
     case 8:key1n=0;
           write_1602com(0x0c);
           alarmflag=1;
           TR0=1;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if(key1n!=0)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beep=0;//蜂鸣器短响一声
                delay(50);
                beep=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0x08,miao);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0x09);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3);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e);
        write_week(week);
        temp=(week)/10*16+(week)%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10);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7);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4);
        break;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beep=0;//蜂鸣器短响一声
                delay(50);
       beep=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0x08,miao);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0x09);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3);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
        write_week(week);
        temp=(week)/10*16+(week)%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10);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7);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4);
        break;
    }
   }
  }

}
  }
}
void setalarm()
{ if(flag==0)
  {if(key1n==0)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beep=0;
     delay(50);
     beep=1;
     while(!key4);
        write_1602com(0x80);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3[a]);
     }
   if(key4n==0)
   {
    write_1602com(er+0x09);write_sfm(8,amiao);
    write_1602com(er+6);write_sfm(5,afen);
    write_1602com(er+3);write_sfm(2,ashi);
   }
    beep=0;key4n++;
   switch(key4n)
   {
    case 1:
           write_1602com(er+0x06);
        write_1602com(0x0f);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0x82|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write_1602com(er+3);
           break;
    case 3: key4n=0;
      write_1602com(0x0c);
           alarmflag=1;
            lcd_init();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0x0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if(key4n!=0)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beep=0;//蜂鸣器短响一声
                delay(50);
                beep=1;
    while(!key2);
    switch(key4n)
    {
     case 1:afen++;
     if(afen==60)
         afen=0;
        write_sfm(0x05,a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2:ashi++;
     if(ashi==24)
         ashi=0;
        write_sfm(2,a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3);
        break;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beep=0;//蜂鸣器短响一声
                delay(50);
       beep=1;
    while(!key3);
    switch(key4n)
    {

     case 1:afen--;
     if(afen==-1)
         afen=59;
        write_sfm(5,a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2:ashi--;
     if(ashi==-1)
         ashi=23;
        write_sfm(2,a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3);
        break;
   }
  }

}
  }
}
}
  }
void timealarm()
{
if(shi>7)//大于7点才启动报时
{
   if(alarmflag==1)//不按下设置按键时才有效
   {
  if(fen==0 && miao<2)
  {
   beep=0;//启动蜂鸣器
  }
  else if(fen==30 && miao==5)
  {
     beep=0;
  }
  else beep=1;
   }
}
}
void init()
{

TMOD=0X01;
EA=1;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ET0=1;
TR0=1;
}
void nz()
{
beep=0;
delay(500);
}
void alarmoff()//按任意键关闭闹铃函数
{
if(flag==1)
{

if(key1==0||key2==0||key3==0||key4==0)
{
delay(10);
if(key1==0||key2==0||key3==0||key4==0)
{
while(key1==0||key2==0||key3==0||key4==0)
flag=0;
lcd_init();
}
}
}
}
void main()
{ beep=1;
alarmflag=1;
lcd_init();
flag=0;
ds1302_init();
init();

delay(10);
while(1)
{
  timealarm();
  settime();
     if(flag==1)
  {
       write_1602com(yh);
    for(a=0;a<16;a++)
   {
      delay(5);
       write_1602dat(tab4[a]);
   }
    write_1602com(er);
    for(a=0;a<16;a++)
   {
    delay(5);
    write_1602dat(tab5[a]);
   }
  }
  else if(flag==0&&key1n==0&&key4n==0)
  {
       miao=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rite_sfm(8,miao);
    write_sfm(5,fen);
    write_sfm(2,shi);
    write_nyr(9,ri);
    write_nyr(6,yue);
    write_nyr(3,nian);
    write_week(week);
  }
  if((shi==ashi)&&(fen==afen))
  {
   if(0<miao&&miao<2)
      { nz();
    flag=1;
   }

  }  else  flag=0;beep=1;
  setalarm();
  alarmoff();
}
  }

仅供参考

网友A:
设计教程非常好!
感谢老师不舍昼夜写文分享.

网友B(2018-03-02):
正要学习,感兴分享

网友C(2018-04-02):
请教 这个最开始的输入是多少伏

网友D:
谢谢分享!PMOS管脚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这个最开始的输入是多少伏

你可以看下桥式电路整流的分析  V输入*0.9=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PMOS管脚反了。

哪个地方

网友E(2018-05-02):
请问楼主源程序对于液晶显示和数码管都一样么?

网友E:
请问蜂鸣器用的是有源的吧?

网友F:
您好,程序里引脚设置不对吧?  我下载程序就蜂鸣器报警

网友G:
程序不对吧,做的是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怎么程序里全都是年月日时分秒这些跟闹钟有关的

网友H(2018-06-30):
不错,作为入门学习资料比较实用

网友I(2019-01-23):
这个很强大!!!

网友J:
感谢分享,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K(2019-03-23):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PMOS管脚反了。

不是管脚反了,是选择 N 型号的畅销应管了, 电路有  2处严重错误!

网友K:
电路中是选择 N 型号的畅销应管了, 应该是 P 型,电路有  2处严重错误!希望作者改进过来!

网友L:
仿真图画不出来枯了有没有大神救救我

网友M:
真的谢谢老师·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下桥式电路整流的分析  V输入*0.9=V输出

对d的

网友M:
真的很好,谢谢老师。he很实用

网友N(2019-04-24):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不是管脚反了,是选择 N 型号的畅销应管了, 电路有  2处严重错误!

您好,能说明一下哪里有错误么??

网友P(2019-05-24):
这个负反馈的部分在元器件库找不到F9Z24N 可以用别的代替吗

网友P:
这个负反馈的部分F9Z24N这个型号的元器件找不到,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网友Q:
根据反馈系统的稳定原理计算出输出电压的公式,如下:Vo=Vin×(RW/RWL)。我想问一下,这个公式您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网友R:
很详细的讲解 正好研究一下 谢谢了

网友S:
这是哪来的程序啊,,是电源的吗?

网友T(2019-08-01):
感谢分享很好用

网友U:
先记号一下!慢慢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V:
如图Q1接反,2脚和3脚掉换过来接就对了!

网友W:
教材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X: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Y:
程序是闹钟,和电源没关系吧?检查下是否对应的上?

网友Z(2019-09-04):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A(2019-10-21):
这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这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

这是闹钟。。。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请问蜂鸣器用的是有源的吧?

蜂鸣器是有源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S:
这是哪来的程序啊,,是电源的吗?

自己输入打的代码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源程序对于液晶显示和数码管都一样么?

一样的,数码管显示的就是液晶现实的

网友AD:
感謝版主的分享。

网友AE(2020-01-02):
请问这个功率是多少?

网友AF:
非常感谢,就是 不知道负载能力 怎么样?调节电压的范围

网友AG(2020-10-27):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H:
有没有电源的程序呀,急!!!

网友AI(2021-01-21):
顶一个。记号。下次用时可参考

网友AJ:
设计教程非常好!
感谢师傅不舍昼夜写文分享.

网友AK(2021-09-15):
你好我想和你了解一些充电器单片机程序累的问题,可以抽出您的一点时间向您请教一下吗

网友AL:
怎么我看起来是闹钟的程序呢?

网友AM(2021-12-08):
你好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想看看你的51单片机设计稳压源的资料,,想问问您能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AN(2023-09-13):
程序不对,和电源没关系 !

网友AO(2024-01-08):
楼主,你如何通过输出电压控制输出电压呢

网友AP:
有空做个试试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