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函数中重新定义溢出时间呢?

楼主(2017-11-20):
是否可以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重新定义溢出时间呢?

网友A:
当然可以!
只要是你选的定时器工作模式,是需要重装的,就可以。
当中断发生后,就要重新赋初值,就是THx、TLx,那么,此时就可以赋一个新的溢出时间了。
中断还没有发生,而要去改变初值,好像也是可以的,因为定时器总是在初值基础上加数。只不过这样一来,定时有点乱而已。

网友B:
可以啊,每次中断发生的时候都要重新装初值,只要不是自动重载模式,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里将初值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