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联讯12864液晶屏测试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1-20):
JLX12864测试程序,如果玩会了,会再更新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cd_sclk=P3^2; //接口定义:lcd_sclk 就是LCD 的sclk
sbit lcd_sid=P3^1; //接口定义:lcd_sid 就是LCD 的sid
sbit lcd_rs=P3^0; //接口定义:lcd_rs 就是LCD 的rs
sbit lcd_reset=P1^0; //接口定义:lcd_reset 就是LCD 的reset
sbit lcd_cs1=P1^1; //接口定义:lcd_cs1 就是LCD 的cs1
sbit Rom_IN=P1^2; //字库IC 接口定义:Rom_IN 就是字库IC 的SI
sbit Rom_OUT=P1^3; //字库IC 接口定义:Rom_OUT 就是字库IC 的SO
sbit Rom_SCK=P1^4; //字库IC 接口定义:Rom_SCK 就是字库IC 的SCK
sbit Rom_CS=P1^5; //字库IC 接口定义Rom_CS 就是字库IC 的CS#
sbit key=P2^0; //定义一个按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bmp1[];
uchar code bmp2[];
uchar code bmp3[];
uchar code cheng1[];
uchar code gong1[];
uchar code zhuang1[];
uchar code tai1[];
uchar code shi1[];
uchar code yong1[];
void delay_us(int i);
uchar code jiong1[]={/*-- 文字: 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00,0xFE,0x82,0x42,0xA2,0x9E,0x8A,0x82,0x86,0x8A,0xB2,0x62,0x02,0xFE,0x00,0x00,
0x00,0x7F,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7F,0x00,0x00};
uchar code lei1[]={/*-- 文字: 畾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80,0x80,0x80,0xBF,0xA5,0xA5,0xA5,0x3F,0xA5,0xA5,0xA5,0xBF,0x80,0x80,0x80,0x00,
0x7F,0x24,0x24,0x3F,0x24,0x24,0x7F,0x00,0x7F,0x24,0x24,0x3F,0x24,0x24,0x7F,0x00};
/*写指令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cs1=0;
        lcd_rs=0;
        for(i=0;i<8;i++)
        {
                lcd_sclk=0;
                delay_us(1);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delay_us(1);
        data1=data1<<=1;
        }
        lcd_cs1=1;
}
/*写数据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cs1=0;
        lcd_rs=1;
        for(i=0;i<8;i++)
        {
                lcd_sclk=0;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data1=data1<<=1;
        }
        lcd_cs1=1;
}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500;k++);
}
/*短延时*/
void delay_us(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2;k++);
}
/*等待一个按键,我的主板是用P2.0 与GND 之间接一个按键*/
void waitkey()
{
        repeat:
        if (P2&0x01) goto repeat;
                else delay(60);
        if (P2&0x01) goto repeat;
                else
                delay(400);
}
/*LCD 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lcd_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20);
        lcd_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_lcd(0xe2); /*软复位*/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c); /*升压步聚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e); /*升压步聚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f); /*升压步聚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4);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_lcd(0x15);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_lc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_lc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 /*开显示*/
}
void lcd_address(uint page,uint column)
{
        column=column-1;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page-1);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column>>4&0x0f)); /*设置列地址的高4 位*/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224;j++)
        {
                transfer_data_lcd(0x00);
        }
        }
        lcd_cs1=1;
}
//===显示测试画面:例如全显示,隔行显示,隔列显示,雪花显示=====
void test_display(uchar data1,uchar data2)
{
        int i,j;
        for(j=0;j<8;j++)
        {
                lcd_address(j+1,1);
        for(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ata1);
                transfer_data_lcd(data2);
        }
        }
}
/*显示128x64 点阵图像*/
void display_128x64(uchar *dp)
{
        uint i,j;
        for(j=0;j<8;j++)
        {
        lcd_address(j+1,1);
        for (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32x32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32x32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32x32(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for(j=0;j<4;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31;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reverse=1 反显*/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reverse==1)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else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8x16 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reverse=1 反显*/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if(reverse==1)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else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 5*7 点阵图像、ASCII, 或5x7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5x7(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dp)
{
        uint col_cnt;
        uchar page_address;
        uchar column_address_L,column_address_H;
        page_address = 0xb0+page-1;
        column_address_L =(column&0x0f)-1;
        column_address_H =((column>>4)&0x0f)+0x10;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_address); /*Set Page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H); /*Set MSB of column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L); /*Set LSB of column Address*/
        for (col_cnt=0;col_cnt<6;col_cnt++)
        {
                if(reverse==1)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else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送指令到晶联讯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if(datu&0x80)
                        Rom_IN = 1;
                else
                        Rom_IN = 0;
                        datu = datu<<1;
                        Rom_SCK=0;
                        Rom_SCK=1;
        }
}
/****从晶联讯字库IC 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 个字节)***/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Rom_SCK=1;
        for(i=0;i<8;i++)
        {
                Rom_OUT=1;
                Rom_SC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Rom_SCK=1;
        }
        return(ret_data);
}
/*从相关地址(addrHigh:地址高字节,addrMid:地址中字节,addrLow:地址低字节)中连续读出DataLen 个字节的数据到 pBuff 的地址*/
/*连续读取*/
void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uchar addrHigh,uchar addrMid,uchar addrLow,uchar *pBuff,uchar DataLen )
{
        uchar i;
        Rom_CS = 0;
        lcd_cs1=1;
        Rom_SC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dr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dr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drLow);
        for(i = 0; i < DataLen; i++ )
        *(pBuff+i) =get_data_from_ROM();
        Rom_CS = 1;
}
/******************************************************************/
        ulong fontaddr=0;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reverse,uchar *text)
{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uchar fontbuf[32];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晶联讯字库IC 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 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 位,共24 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 位,共24 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 位,共24 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 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reverse,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a1) &&(text[i]<=0xa3))&&(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 点的字符在晶联讯字库IC 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 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a1)*94;
                        fontaddr += (text[i+1]-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 位,共24 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 位,共24 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 位,共24 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 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reverse,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16];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16 );/*取16 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8x16(y,x,reverse,fontbuf);/*显示8x16的ASCII字到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1;
x+=8;
}
else
i++;
}
}
void display_string_5x7(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
unsigned char i= 0;
unsigned 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8];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8);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bfc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8);/*取8 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5x7(y,x,0,fontbuf);/*显示5x7的ASCII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1;
x+=6;
}
else
i++;
}
}
//===============main program===================
void main(void)
{
while(1)
{
Rom_CS=1;
lcd_cs1=0;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display_128x64(bmp1);
waitkey();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display_128x64(bmp2);
waitkey();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display_128x64(bmp3);
waitkey();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0,"JLX12864G-132-PC"); /*在第1 页,第1 列,显示一串16x16 点阵汉字或8x16 的ASCII 字*/
display_GB2312_string(3,1,1,"16X16 简体汉字库,");
display_GB2312_string(5,1,0,"或8X16 点阵ASCII,"); /*显示一串16x16 点阵汉字或8x16 的ASCII 字.以下雷同*/
display_GB2312_string(7,1,0,"或5X7 点阵ASCII 码");
waitkey();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0,"abcdefghijklmnoprstuvwxyz"); /*在第1 页,第1 列,显示一串16x16 点阵汉字或8*16 的ASCII 字*/
display_string_5x7(3,1,"abcdefghijklmnopqrstu");/*在第3 页,第1 列,显示一串5x7 点阵的ASCII 字*/
display_string_5x7(4,1,"JLX electronics Co., ");/*显示一串5x7 点阵的ASCII 字*/
display_string_5x7(5,1,"Ltd. established at ");/*显示一串5x7 点阵的ASCII 字*/
display_string_5x7(6,1,"year 2004.Focus LCM. ");/*显示一串5x7 点阵的ASCII 字*/
display_string_5x7(7,1,"TEL:TEL:0755-29784961 ");/*显示一串5x7 点阵的ASCII 字*/
display_string_5x7(8,1,"FAX:0755-29784964 ");/*显示一串5x7 点阵的ASCII 字*/
waitkey();
clear_screen();
display_graphic_32x32(1,(1+32*1),cheng1); /*在第1 页,第49 列显示单个汉字"成"*/
display_graphic_32x32(1,(1+32*2),gong1); /*在第1 页,第49 列显示单个汉字"功"*/
display_graphic_16x16(6,1,1,zhuang1); /*在第5 页,第1 列显示单个汉字"状"*/
display_graphic_16x16(6,(1+16),1,tai1); /*在第5 页,第17 列显示单个汉字"态"*/
display_GB2312_string(6,(1+16*2),0,":");
display_graphic_16x16(6,(1+16*2+8),0,shi1); /*在第5 页,第41 列显示单个汉字"使"*/
display_graphic_16x16(6,(1+16*3+8),0,yong1); /*在第5 页,第49 列显示单个汉字"用"*/
display_GB2312_string(6,(1+16*4+8*2),0,"12:45");
waitkey();
clear_screen();
……………………

网友A(2018-01-04):
试过了,高低不显示

网友B(2018-02-05):
我的好像运行也是不对

网友C(2018-03-08):
楼主会使用这个液晶串行显示一个浮点变量吗?

楼主(2018-05-25):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运行也是不对

我的液晶jlx12864-g-086无字库。我的显示正常呀,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D(2021-12-01):
这人就是例程嘛,怎么显示自已定义的变量呀

网友E(2023-04-04):
能生成hex文件,但我没点亮屏,用的是89c5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