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如何设置上下限值?

楼主(2017-11-21):
DS18B20温度传感器如何设置上下限值?

网友A:
设计一个变量为中间变量进行数字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举个栗子:if (val >你设置的值){ buzzer(); } else .....

网友C:
都是先从DS18B20里读取出温度,然后和定义的两个变量即上下限进行比较哈,先读取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