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破解 单片机程序无反应

楼主(2017-11-21):
为什么我设置的温度大于20摄氏度开始工作(10秒之后断开10分钟这样死循环)的常闭继电器下载程序之后没反应。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8b20.h"
#define minimum  20
sbit   wendu=P1^0;    //温度传感器信号接收
sbit RELAY1 = P1^1;    //继电器信号输入

bit ReadTempFlag;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void)
{
Init_Timer0();
while (1)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c;
TMOD |= 0x01;
EA=1;
ET0=1;
TR0=1;
         while(1)
                 {
                         c++;
                         if(c==200)
                                 {
                                         c=0;
                                         RELAY1=0;
                         if(c==12000)
                                 c=0;
                                 RELAY1=1;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
  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网友A:
你把死循环放在初始化定时器程序里,这个程序是跑不起来的。中断里的变量t在程序中没有作用。

网友B:
就是好比还没打地基,就砌墙

网友C:
if(c==200)c=0; RELAY1=0;  if(c==12000)这样写有啥意义,c是不会等于12000的,而且你的20度温度呢,你确定你的继电器能够正常工作?调试电路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D:
当c等于200的时候c都等于0了怎么还能等于1200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老铁,你这个程序并不在循环里面,怎么跑程序啊。你的程序只执行了一遍。把Init_Timer0()这个函数放到while循环里面,才能实现循环运行的。

网友G:
死循环放在定时器里面,它跑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死循环放在定时器里面,它跑不出来呀!

可以帮我修改一下吗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c==200)c=0; RELAY1=0;  if(c==12000)这样写有啥意义,c是不会等于12000的,而且你的20度温度呢,你确定 ...

可以帮我修改一下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铁,你这个程序并不在循环里面,怎么跑程序啊。你的程序只执行了一遍。把Init_Timer0()这个函数放到while ...

可以帮我修改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c==200)c=0; RELAY1=0;  if(c==12000)这样写有啥意义,c是不会等于12000的,而且你的20度温度呢,你确定 ...

您好 我是需要实现20度以上电机工作,工作模式是工作十秒停止10分钟的死循环,咋样写程序,可以给报酬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可以帮我修改一下吗谢谢

首先你这个,延时函数都没有。
#include<reg51.h>

sbit jdq=P1^0; //继电器的引脚
sbit DSPORT=P3^7;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
* 函数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tp;
        tp=Ds18b20ReadTemp;
        jdq=1;//这里用的是低电平触发继电器
        while(1)
        {
                if(tp>=20)
                {
                        jdq=0;
                        for(i=0;i<10;i++)        //10s延时
                        {
                                Delay1ms(1000);//1s延时
                        }
                        jdq=1;
                        for(i=0;i<10;i++)        //10分钟延时
                        {
                                for(j=0;j<60;j++)//1*60 延时1分钟
                                {
                                        Delay1ms(1000);//1 S
                                }
                        }
                }
        }
}

网友I:
while (1)  主程序里什么都 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