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波发生器实验原理图+hex文件+源码

楼主:
原理图在这,代码截图也在这

新手啊,而且用的机房的电脑,排版不行

网友A(2020-06-27):
修改预设值,产生 12MHz 情况下的最高频率波形。  扩展要求(修改电路):固定的脉冲频率 CLK(1KHz,暂指定频率,实未知,目的 是为了方便结果验证)从 T0 端输入,利用定时器 0 测量 CLK 的频率值,显示结 果,并相应修改程序,实现自设功能。  扩展要求(测量电路):对 P1.1 引脚输出的信号频率、周期、占空比、幅值进行 测量,波形记录。怎么修改实现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