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c语言的入门

楼主(2017-11-21):
c语言不难首先你需要拥有我这么一款编程软件和一个单片机实物

网友A:
很好, 我正在学这个

网友A:
不错,我也正在找呢

网友B:
买块51的板子和安装一个Keil5就行了

网友C:
c语言不难,学习最好书和视频结合,重要的一点必须动手

网友D:
我也想学

网友E:
学c语言还是学c51编程?搞清楚,不一样的。

网友F:
C语言入门,买本书,多写代码。

网友G:
c指针和C专家很好

网友H:
选择一本C语言的书或者视频慢慢啃吧,边啃边敲,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I:
单片机有2重编程语言c语言和汇编语言,汇编更接近底层,初学者建议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买一本c语言初级的书或者网上看一套c语言入门的视频,具有c语言基础了之后,可以网上买一块开发板,对着视频边学边练。把开发板对应视频里面的例子敲一遍,在开发板上面测试。一定要动手。这样啃完开发板你就入门了。要深入的话就需要学习数字电路和ic的硬件知识等。。。

网友J:
去看视屏,还要实际操作

网友K:
建议单片机与C语言结合着学

网友L:
有问题可以找我,共同学习

网友M:
一边看书,一边看视频,一边自己动手敲敲代码

网友N:
单片机慢慢玩,玩多了就是算法了

网友O:
不错,正在学习中 希望能多多交流

网友O:
我希望 和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P:
不用买视频资料么

网友Q:
学习使我进步

网友R:
理论和实践结合,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网友S:
码农 学习基础!

网友T:
多上机才是王道

网友U:
c语言是学习51的前提,你把C语言学的差不多,可以自己编程,你就可以学习51了

网友V:
先做做仿真,看看视频先,有没有兴趣入门

网友W:
学C要重要实践才能出真知。。。

网友X:
建议入手C Primer Plus,这本书例子多,可以按例子编,比较方便。

网友Y:
我是从谭浩强的C入门学起了,比较冗杂,需要慢慢来,学c用CodeBlocks

网友Z:
c好一点

网友AA:
首先清楚基础概念,其次动手,明白理解函数,接口,

网友AB:
C语言非常基础,很常用,建议学好指针

网友K:
讲解单片机C语言非常完整透彻的好书一本,学懂这本书上的C语言后其它C语言的书都不用看了。

第2章  单片机开发必须掌握的C语言基础
2.1  简单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2.1.1  原码、反码、补码、BCD码、格雷码
    2.1.2  常量
    2.1.3 变量的数据类型(bit、char、int、long、float)
2.1.4  变量存储空间(code、data 、bdata 、idata、xdata)
2.1.5  变量存储类型(auto、static、extern)
2.1.6  变量作用域
2.1.7  运算符
2.1.8  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
2.2  C51构造数据类型
2.2.1  数组:将相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数组(如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2.2.2  结构体:将不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结构体(如年月日2014-12-31)
2.2.3  共用体:不同变量占用相同内存地址就是共用体
2.2.4  指针:用于直接读取或修改内存值
2.2.5  #define与typedef的差别
2.3  流程与控制
  2.3.1 分支结构
  2.3.2  循环结构
  2.3.3  跳转结构
2.4   函数
    2.4.1 函数定义
2.4.2  调用格式
2.4.3  传值调用与传地址调用2种方式对比
2.4.4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2.4.5  使用指针变量作函数形式参数
2.4.6  使用结构体变量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2.4.7  函数作用域
2.4.8  库函数
2.5   模块化编程
    2.5.1  头文件的编写
    2.5.2  条件编译
2.5.3  多文件程序(模块化编程)

网友AC:
恩  c语言关键在于动手实践,在这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自然就掌握了

网友AD:
我也在学,一起努力!

网友AE:
C语言学好不容易

网友AF:
学习下,有必要

网友AG:
C语言用对单片机的话用到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内容,找一个比较好的C语言教材,有个编程软件就能很快上手

网友AH:
动手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