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的计算器跟密码锁

楼主(2017-11-21):
我用ad软件画了原理图跟pcb图,并且利用手头资源做了出来,现在把这个给大家拿出来共享,因为我是学硬件的,所以软件编程不是太好,程序都是自己打的,但是没用到中断跟延时。望各位大神给指点程序的改进之处。
下面是程序

下面是初始界面跟计算器还有密码锁的图片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board.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nsigned char code password[]={'1','2','3','4','5','6','7','8'};//可以更改此密码做多组测试
//定义密码,实际上密码需要存在eeprom中,可以通过程序更改。

unsigned char code cg_1602[]={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0x1f,0x04,0x04,0x0e,0x04,0x04,0x04,0x1f,
0x0a,0x1f,0x0a,0x1f,0x02,0x04,0x09,0x1f,
0x00,0x1b,0x1b,0x00,0x11,0x1b,0x0e,0x04};//"年月日王艺xiaolian"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j;
unsigned char password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unsigned char inputtimes;              //密码输入错误次数
unsigned char passwordlength,PLEN=8;     //输入密码长度,实际密码长度
unsigned char q,p,sign;
unsigned char 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unsigned char s,num1;
float a=0,b=0;
bit firstflag;
bit Flag;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Com(0x40); //设定CGRAM地址
        for(num1=0;num1<48;num1++) //将自定义字型码写入CGRAM中
        {
                LCD_Write_Data(cg_1602[num1]);
        }
                LCD_Write_Com(0x82);//年
        {
                LCD_Write_Data(0);
        }
                LCD_Write_Com(0x85);//月
        {
                LCD_Write_Data(1);
        }
                LCD_Write_Com(0x88);//日
        {
                LCD_Write_Data(2);
        }
                LCD_Write_Com(0x8a);//王
        {
                LCD_Write_Data(3);
        }
                LCD_Write_Com(0x8b);//艺
        {
                LCD_Write_Data(4);
        }
                LCD_Write_Com(0x89);//
        {
                LCD_Write_Data(5);
        }
         LCD_Write_String(0,0,"17");
         LCD_Write_String(3,0,"11");
         LCD_Write_String(6,0,"19");
         LCD_Write_String(12,0,"Chao");
         LCD_Write_String(1,1,"Welcome to YOU");
        for(s=0;s<5;s++)//延时5s
            DelayMs(500);
                 LCD_Write_Com(0x01);

if(key1==0)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I LIKE MCU");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LCD_Write_String(0,1,"Tian He Number 1");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for(s=0;s<25;s++)//延时5s
    DelayMs(200);
LCD_Write_Com(0x01);
while (1)         //主循环
  {
q=KeyPro();  //扫描键盘
if(q!=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p==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
   LCD_Write_Com(0x01);
if(('+'==q)|| (p==16) || ('-'==q) || ('x'==q)|| ('/'==q) || ('='==q))//输入数字最大值16,输入符号表示输入结束
   {
   p=0;  //计数器复位
  if(firstflag==0)  //如果是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赋值给a,并把标志位置1,到下一个数据输入时可以跳转赋值给b
      {
      sscanf(temp,"%f",&a);
         firstflag=1;
   }
   else
      sscanf(temp,"%f",&b);
   for(s=0;s<16;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s]=0;
      LCD_Write_Char(0,1,q);
   ///////////////////////
   if(q!='=')      //判断当前符号位并做相应处理
      sign=q;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
   else
      {
   first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合
         switch(sign)
        {
      case '+':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case 'x':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temp,"%g",a);    //输出浮点型,无用的0不输出
         LCD_Write_String(1,1,temp);//显示到液晶屏
   sign=0;a=b=0;            //用完后所有数据清零
   for(s=0;s<16;s++)
      temp[s]=0;
   }
   }
  else if(p<16)
   {
    if((1==p)&& (temp[0]=='0') )//如果第一个字符是0,判读第二个字符
      {
    if(q=='.')  //如果是小数点则正常输入,光标位置加1
      {
      temp[1]='.';
   LCD_Write_Char(1,0,q);//输出数据
   p++;
            } //这里没有判断连续按小数点,如0.0.0
   else
    {
     temp[0]=q; //如果是1-9数字,说明0没有用,则直接替换第一位0
     LCD_Write_Char(0,0,q);//输出数据
     }
   }
    else
      {
         temp[p]=q;
         LCD_Write_Char(p,0,q);//输出数据
      p++;   //输入数值累加
   }
    }

    }
  }
}
else if(key2==0)
{
PLEN=sizeof(password)/sizeof(password[0]);//用于计算出实际密码长度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  Welcome! ");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LCD_Write_String(0,1,"Input password!");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if(i<16)
          {
       passwordtemp[i]=num;
       LCD_Write_Char(i,1,'*');//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
        i++;   //输入数值累加
        if(('='==num)|| (i==16))//输入按键值15或者密码输入到最大值16,表示输入结束,需要进行比对
          {
      passwordlength=i-1;  //计算输入密码长度
          i=0;  //计数器复位
          if(passwordlength==PLEN)//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1;//先把比较位置1
             for(j=0;j<PLEN;j++)//循环比较8个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passwordtemp[j]==password[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
      if(Flag)//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LCD_Write_String(0,1,"Right Open!>>>>");//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inputtimes=0;//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清除正确标志
                }
          else
            {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Retry!");//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inputtimes++;//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inputtimes==3)
                  {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3 times!");//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while(1);//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