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ADD 和DEC按键 每按一次角度对应加10度?

楼主: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 //使用的端口,请按照以下接线
-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 sbit SCL=P3^6; //IIC时钟引脚定义
- sbit SDA=P3^3; //IIC数据引脚定义
- sbit LCM_RS=P1^0; //LCD1602命令端口
- sbit LCM_RW=P1^1; //LCD1602命令端口
- sbit LCM_EN=P1^2; //LCD1602命令端口
- sbit DQ=P2^7;//数据端
- sbit BUZZ=P2^0; //蜂鸣器
- sbit ADD=P3^4;
- sbit DEC=P3^5;
- sbit LED_GREEN=P2^1;
- sbit LED_YELLOW=P2^2;
- uint tempL,tempH;
-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unsigned char TxDate[4];
- unsigned int ReadTempDate;//读取温度
-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 //int dis_data; //变量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void InitLcd();
- void Init_HMC5883(void); //初始化5883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以下是模拟iic使用函数-------------
- void Delay5us();
- void Delay5ms();
- void HMC5883_Start();
- void HMC5883_Stop();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bit HMC5883_RecvACK();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void HMC5883_ReadPage();
- void HMC5883_WritePage();
- //-----------------------------------
- /**********************************************
- DS18B20专用延时子函数
- **********************************************/
- void DDelay(uint t)
- {
- uint n;
- n=0;
- while(n<t)
- {
- n++;
- }
- }
- /*********************************************************
- DS18B20复位函数
- **********************************************************/
- void Reset()
- {
- DQ=1;
- DDelay(8);
- DQ=0;
- DDelay(85);
- DQ=1;
- DDelay(14);
- }
- /***********************************************************
- DS18B20写一个字节函数
- *********************************************************/
- void WriteChar(uchar dat)
- {
- uint i;
- for(i=8;i>0;i--)
- {
- DQ=0;
- DQ=dat&0x01;
- DDelay(5);
- DQ=1;
- dat>>=1;
- }
- DDelay(4);
- }
- /****************************************************
- DS18B20读一个字节函数
- ****************************************************/
- uint ReadChar()
- {
- uchar i,dat=0;
- for (i=8;i>0;i--)
- {
- DQ=1;
- DDelay(1);
- DQ=0;
- dat>>=1;
- DQ=1;
- if(DQ)
- dat=dat|0x80;
- DDelay(4);
- }
- return(dat);
- }
- /***************************************************
- DS18B20读温度程序
- ****************************************************/
- uint ReadTemperature()
- {
- uint temperature;
- Reset();
- WriteChar(0xcc);
- WriteChar(0x44);
- DDelay(125);
- Reset();
- WriteChar(0xcc);
- WriteChar(0xbe);
- tempL=ReadChar();
- tempH=ReadChar();
- temperature=((tempH*256)+tempL)*0.0625*10;
- DDelay(200);
- return(temperature); //返回的是0123格式
- //*************************显示在LCD的数据********************************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 qian=temp_data/10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 bai=temp_data/1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 shi=temp_data/1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 ge=temp_data+0x3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k;i++)
- {
- for(j=0;j<121;j++)
-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
- unsigned int i,j;
- for(i=t;i>0;i--)
- for(j=121;j>0;j--);
- }
- /***************等待LCD使能****************/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
- DataPort=0xff;
- LCM_RS=0;
- LCM_RW=1;
- _nop_();
- LCM_EN=1;
- _nop_();
- _nop_();
- while(DataPort&0x80);
- LCM_EN=0;
- }
- /**************写LCD内存命令函数*****************/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 LCM_RS=0;
- LCM_RW=0;
- _nop_();
- DataPort=CMD;
- _nop_();
- LCM_EN=1;
- _nop_();
- _nop_();
- LCM_EN=0;
- }
- /**************写LCD数据寄存器*****************/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
- WaitForEnable();
- LCM_RS=1;
- LCM_RW=0;
- _nop_();
- DataPort=dataW;
- _nop_();
- LCM_EN=1;
- _nop_();
- _nop_();
- LCM_EN=0;
- }
- /****************初始化LCD*******************/
- void InitLcd()
- {
- WriteCommandLCM(0x38,1);
- WriteCommandLCM(0x08,1);
- WriteCommandLCM(0x01,1);
- WriteCommandLCM(0x06,1);
- WriteCommandLCM(0x0c,1);
- }
- /****************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
- Y&=1;
- X&=15;
- if(Y)X|=0x40;
- X|=0x80;
- WriteCommandLCM(X,0);
- WriteDataLCM(DData);
- }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5us()
- {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5ms()
- {
- WORD n = 560;
- while (n--);
- }
- /**************************************
- 起始信号
- **************************************/
- void HMC5883_Start()
- {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DA = 0; //产生下降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 停止信号
- **************************************/
- void HMC5883_Stop()
- {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DA = 1; //产生上升沿
- Delay5us(); //延时
- /**************************************
- 发送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接收应答信号
- **************************************/
- bit HMC5883_RecvACK()
- {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CY;
-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
- BYTE i;
-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 SDA = CY; //送数据口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HMC5883_RecvACK();
- }
-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
- BYTE i;
- BYTE dat = 0;
-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dat |= SDA; //读数据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return dat;
- }
- //************************写入单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读取内部寄存器*************************
-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 //{
- // uchar REG_data;
-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 REG_data=H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 // HMC5883_SendACK(1);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 // return REG_data;
- //}
-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 //******************************************************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 uchar i;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开始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数据
-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 Delay5ms();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说明书进行修改****
-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
- }
- void show()
- {
- InitLcd();
- DisplayOneChar(1,0,'H');
- DisplayOneChar(2,0,'e');
- DisplayOneChar(3,0,'l');
- DisplayOneChar(4,0,'l');
- DisplayOneChar(5,0,'0');
- DisplayOneChar(6,0,',');
- DisplayOneChar(7,0,'W');
- DisplayOneChar(8,0,'e');
- DisplayOneChar(9,0,'l');
- DisplayOneChar(10,0,'c');
- DisplayOneChar(11,0,'o');
- DisplayOneChar(12,0,'m');
- DisplayOneChar(13,0,'e');
- delay(1500);
- DisplayOneChar(1,1,'X'); //显示姓名或者学号
- DisplayOneChar(2,1,'i');
- DisplayOneChar(3,1,'a');
- DisplayOneChar(5,1,'Q');
- DisplayOneChar(6,1,'i');
- DisplayOneChar(7,1,'a');
- DisplayOneChar(8,1,'n');
- DisplayOneChar(10,1,'C');
- DisplayOneChar(11,1,'h');
- DisplayOneChar(12,1,'e');
- DisplayOneChar(13,1,'n');
- DisplayOneChar(14,1,'g');
- delay(500);
- delay(1500);
- InitLcd(); //清屏等
- DisplayOneChar(1,0,'C');
- DisplayOneChar(2,0,'o');
- DisplayOneChar(3,0,'m');
- DisplayOneChar(4,0,'p');
- DisplayOneChar(5,0,'a');
- DisplayOneChar(6,0,'s');
- DisplayOneChar(7,0,'s');
- DisplayOneChar(9,0,'S');
- DisplayOneChar(10,0,'y');
- DisplayOneChar(11,0,'s');
- DisplayOneChar(12,0,'t');
- DisplayOneChar(13,0,'e');
- DisplayOneChar(14,0,'m');
- DisplayOneChar(0,1,'T');
- DisplayOneChar(1,1,':');
- DisplayOneChar(6,1,'C');
- }
- //*********************************************************
- //主程序********
- //*********************************************************
- void main()
- { // bit sign_bit;
- unsigned int i;
- int x,y,z;
- double angle;
- Delay_ms(500);
- InitLcd();
- Init_HMC5883();
- show(); //开机显示界面
-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 //---------显示X轴
-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最高有效位
-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 angle*=10;
- conversion(angle); //计算数据和显示
- for (i=0;i<30000;i++); //延时
- if(angle>=0&angle<900){
- DisplayOneChar(9,1,'E');
- }else if(angle>=900&angle<1800){
- DisplayOneChar(9,1,'S');
- }else if(angle>=1800&angle<2700){
- DisplayOneChar(9,1,'W');
- }else if(angle>=2700&angle<=3600){
- DisplayOneChar(9,1,'N');
- }else{
- DisplayOneChar(9,1,'f');
- }
- if(angle>=899&angle<=901){
- BUZZ=0;
- delay(500);
- BUZZ=1;
- }
- if(ADD==1)
- {
- delay (20);
- if(ADD==1){
- angle=angle+50;
- LED_GREEN=1;}
- else
- LED_GREEN=0;
- if(DEC==1)
- delay (20);
- if(DEC==1){
- angle=angle-50;
- LED_YELLOW=1;}
- else
- LED_YELLOW=0;
- DisplayOneChar(10,1,':');
- DisplayOneChar(11,1,qian);
- DisplayOneChar(12,1,bai);
- DisplayOneChar(13,1,shi);
- DisplayOneChar(14,1,'.');
- DisplayOneChar(15,1,ge);
- for (i=0;i<10000;i++); //延时
- ReadTempDate=ReadTemperature();
- TxDate[0]=ReadTempDate/100+'0';
- TxDate[1]=ReadTempDate%100/10+'0';
- TxDate[2]='.';
- TxDate[3]=ReadTempDate%100%10+'0';
- DisplayOneChar(2, 1, TxDate[0]);
- DisplayOneChar(3, 1, TxDate[1]); //显示点
- DisplayOneChar(4, 1, TxDate[2]);
- DisplayOneChar(5, 1, TxDate[3]);
- for (i=0;i<30000;i++); //延时
- // for (i=0;i<30000;i++); //延时
- // for (i=0;i<30000;i++); //延时
- // for (i=0;i<30000;i++); //延时
- // for (i=0;i<30000;i++); //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