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考试,说什么解释程序,有大佬嘛

楼主(2017-11-21):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1=P1^0;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key=P2^7;

uchar code tabl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char code dispbit[]={0x01,0x02};//数码管位选码
uchar dis1[]={0,0};
uchar num,temp=10;
uchar t0=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temp=0xfb;
//        P1=temp;
}
void Display()
{

                uchar i,x,y;
                dis1[0]=num/10;
                dis1[1]=num%10;
                for(i=0;i<2;i++)
                {
                        P0=table[dis1[i]];
                        P3=table[dis1[i]];
                        P2=dispbit[i];//位选
                        Delay(5);
                        P2=0x00;

                     if(key==1)

                        {

                                P1=0xf6;

                                EA=0;

                                for(x=5000;x>0;x--)
                          for(y=110;y>0;y--);

                        }

                        else  EA=1;

                }

}
void main()
{
        init();
        num=30;
        while(num!=0)
        {
                loop:Display();
                if(key==1)
                goto  loop;
                P1=0xde;
        //        Delay(10);

        if(num==5)
        {
        while(num!=0)
        {
                loop2:Display();

            if(key==1)
                goto  loop2;

                P1=0xee;
                Delay(10);

//                P1=0xfe;
        //        Delay(10);
        }
        }
        }

        num=30;
        while(num!=0)
        {

                loop1:Display();
                if(key==1)
                goto  loop1;
                P1=0xf3;
        //        Delay(10);
                if(        num==5)
                {
                        while(num!=0)
                        {

                        loop3:Display();
                if(key==1)
                        goto  loop3;

                        P1=0xfd;
                        Delay(3);
                        }
          }

        //        P1=0xfb;
        //        Delay(3);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num--;
                                }
}

楼主:
求解释啊,明天考试,大佬们- -

网友A:
考试都这么多代码了吗

网友B:
怎么看都觉得是计时器的代码

网友C:
大佬们都很忙的,估计源程序注释标出来了,你的考试也已结束了。

网友D:
中断计时,送入数码管显示,通过按键控制某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