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c随意发送一条字符串,单片收到后又原样的发回来

楼主(2017-11-21):
求一个pc随意发送一条字符串,单片收到后又原样的发回来;单片机是15w4K56s4,,只能用定时器2做波特绿,,急急急_______

网友A:
你的上条帖子我发的程序是用定时器1的,重新发一个定时器2的
#include <STC15F2K60S2.H>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AUXR |= 0x01;
        AUXR |= 0x04;
        T2L = 0xE0;
        T2H = 0xFE;
        AUXR |= 0x10;
        ES=1;
        EA=1;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UartInit();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其实是接收中断,串口调试用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 = 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