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溢出不能触发中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21):
脉冲数量34个,中断溢出不能触发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延时一会吧

程序停在p1.0和p1.1一高一低这里。进不了中断p1.0和p1.1都等于1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怎么知道没有溢出?是不是程序死在哪里了?那就对了,是你的程序自己定的啊。
第二:你的中断服务 ...

谢谢你的指导,我想做的程序就是刚开始p1.0和P1.1一高一低。溢出后P1.0和p1.1都是高电平,延时,P1.0和p1.1一低一高(和刚开始相反)。但是程序走的时候,一直停在p1.0和p1.1一高一低这里,进入不了中断。

网友A:
要延时一会吧

网友B:
第一:你怎么知道没有溢出?是不是程序死在哪里了?那就对了,是你的程序自己定的啊。
第二:你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有while(1),就是它,让你的程序死在这里了,永远也出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中断溢出,有定时器溢出导致中断。

是计数器。用的T1,描述不当。

网友C:
应该没有中断溢出,有定时器溢出导致中断。

网友C:
中断,没有溢出。定时器,计数器才溢出。

网友C:
哇,你这个看起来好晕。中断貌似不溢出吧。中断是直接中断的,定时器,计数器才会溢出。

网友C:
哇,你这个看起来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