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7-11-21):
#include <at89x52.h>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
        for(j=0;j<200;j++);
    }
}
void main()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while(1) //这句的作用就是反复的执行下面这个{}中包含的4句
    {
     P1_0=1;  //(1)熄灭灯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P1_0=0;  //(3)点亮灯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
}

这一句把上面的i,for(i=0;i<250;i++)删掉改成
#include<reg51.h>
sbit P1_0=P1^0;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void main()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while(1) //这句的作用就是反复的执行下面这个{}中包含的4句
    {
     P1_0=1;  //(1)熄灭灯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P1_0=0;  //(3)点亮灯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
}为什么错误 新手

网友A:
延时时间短了,可以改为:
void DELAY()  //延时500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2;c>0;c--)
        for(b=222;b>0;b--)
            for(a=7;a>0;a--);
}

网友B:
是因为你的循环语句没有分号,你的for循环下面没有执行语句时,用for(i=0;i<250;i++);

网友B: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是因为你的循环语句没有加分号,你的for循环下面没有执行语句时,用for(i=0;i<250;i++);

网友C:
  for(i=0;i<250;i++)   加个;

网友D:
你试试再循环语句那改一下

网友E:
人眼的视觉暂留时间是1/24秒,只要小于这个时间,看到的就是连续闪动,也就跟没闪一样

网友F:
应该是你循环的那个函数延时太短。在视觉上应该是有暂留

网友G: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for后面少了分号,加在for后面或者下面都行。

网友H:
void DELAY()   //延时函数错了

网友I:
延时函数太短了,肉眼看就跟没闪一样

网友J:
延时程序太短,,修改的延时程序后面未加;  还有多补充一点 unsigned char i  数据类型是  8位数也就是2的8次方 256.所以你的 i 不能超过256.

网友K:
用的应该是c++
做单片机如果想要有创新,编程要学好

网友L:
延时太短啦

网友M:
for(i=0;i<250;i++) 这个后面要有执行语句的,后面加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N:
少一个“”“;”还有延时时间太短,只会看到led的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