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时,鼠标移动到焊盘上,不用点击,焊盘和它的网络自动高亮显示 怎么设置

楼主(2017-11-21):
AD中画PCB时,鼠标移动到焊盘上时,不用点击,焊盘和它的网络自动高亮显示。请问这个功能该怎么设置。以前用AD14有这个功能,现在换了AD17没这个功能了,不会设置。

网友A:
在pcb的页面下   1、单击DXP/preferences/pcb eiditor/display选项,、   2、在右边一侧有个highlighting options项下面有个highlight in full前面勾上。就能自动高亮此网络线;

网友B(2018-06-02):
引用 网友A:
在pcb的页面下   1、单击DXP/preferences/pcb eiditor/display选项,、   2、在右边一侧有个highlighti ...

你好,我没有找到DXP

网友C:
先按住ctrl键,然后鼠标移动到焊盘上单击焊盘,则焊盘和它的网络自动高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