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计算器设计(薄膜键盘,连续计算)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11-22):
利用STC89C52RC单片机,LCD屏,薄膜式矩阵键盘,制作的计算器,可以连续计算,等号左边的式子在第一行,等号右边结果在第二行,清楚明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h>

#define GPIO_KEY P1//薄膜按键所用I/O口,P1^0~P1^7

unsigned char KeyValue=13;//矩阵键盘按键默认值
unsigned int error=0;//非法运算标志
unsigned int bei=0;//标志变量,若被加(减、乘、除)数未输入,则bei为0
unsigned char x=0;//储存运算符
unsigned int xf=0;//标志变量,若运算符刚被输入,则置为1
unsigned char dan;//储存刚输入的单个数位上的字符型数字
unsigned int y=0;//标志变量,若要输出运算结果则置为1
unsigned char e[9]=" Error!!!";

void LcdDisplay_1(long number);//用于在第一行输出被加减乘除数
void LcdDisplay_2(long number);//用于在第二行输出结果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main()
{
//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static long key=0,result=0,temp=0,a=0,b=0,c=0,d=0;//设置静态局部变量,可保留上一次运算的值
            unsigned char i=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延时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0;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i<60)&&(GPIO_KEY!=0xf0))         //松手检测
                                {
                                        Delay_ms(10);
                                        i++;
                                }

                                switch (KeyValue)
                                {
                                        //key计算最新键入的值,用temp存放被加(减、乘、除)数,result存放最新键入的值或计算结果
                                        case  0:dan='1';key=key*10+1;result=key;break;//键入1,dan储存刚输入的单个数位上的数字
                                           case  1:dan='2';key=key*10+2;result=key;break;//键入2
                                         case  2:dan='3';key=key*10+3;result=key;break;//键入3
                                        case  3:x='+';xf=1;temp=result;key=0;a=1;break;      //选择加法,x储存选择的运算符,选择后xf置为1
                                        case  4:dan='4';key=key*10+4;result=key;break;//键入4
                                         case  5:dan='5';key=key*10+5;result=key;break;//键入5
                                        case  6:dan='6';key=key*10+6;result=key;break;//键入6
                                        case  7:x='-';xf=1;temp=result;key=0;b=1;break;          //选择减法,
                                        case  8:dan='7';key=key*10+7;result=key;break;//键入7
                                        case  9:dan='8';key=key*10+8;result=key;break;//键入8
                                        case 10:dan='9';key=key*10+9;result=key;break;//键入9
                                        case 11:x='*';xf=1;temp=result;key=0;c=1;break;          //选择乘法
                                        case 12:temp=key=result=0;a=b=c=d=0;x=dan=0;xf=y=bei=0;break;//所有清零
                                        case 13:dan='0';key=key*10+0;result=key;break;//键入0
                                        case 14:if(a==1) {result=temp+result;a=0;key=0;}          //计算运算结果
                                                        if(b==1) {result=temp-result;b=0;key=0;}
                                                        if(c==1) {result=temp*result;c=0;key=0;}
                                                        if(d==1)
                                                        {
                                                                if (result==0)         //若除数为0,运算非法,error置为1
                                                                        {error=1;result=0;d=0;key=0;}
                                                                else
                                                                        {result=temp/result;d=0;key=0;}
                                                        }
                                                        y=1;                                //将要输出运算结果,则y置为1
                                                        break;
                                        case 15:x='/';xf=1;temp=result;key=0;d=1;break;           //选择除法
                                }

                                //LCD显示
                                 if (y==0)//若y为0,则不是输出结果,而是输出等式的左边
                                {
                                        if (KeyValue==12) LcdWriteCom(0x01);//清零则清屏
                                        else if(x==0&&bei==0) bei=1,LcdWriteCom(0x01),LcdWriteData(dan);//若x和bei都为0,则当前正开始输入被加(减、乘、除)数,要清屏再输出,同时bei置为1
                                         else if(x==0&&bei==1) LcdWriteData(dan);//若x为0,bei为1,则运算符未选择,即当前仍然在输入被加(减、乘、除)数,继续逐位输出显示
                                        else if(x!=0&&xf==1) xf=0,bei=0,LcdWriteCom(0x01),LcdDisplay_1(result),LcdWriteData(x);//若x和xf都不为0,则为刚选择运算符,将运算符输出且xf重新置为0,此时被加(减、乘、除)数已输完,bei也要重新置为0
                                        else if(x!=0&&xf==0) LcdWriteData(dan);//若运算符已选但不是刚选,则当前正输入加(减、乘、除)数,逐位输出显示
                                }
                                else         //否则输出结果
                                {
                                        LcdDisplay_2(result);        //输出结果
                                        x=0;                                        //运算符已选,重新置为0
                                        y=0;                                        //输出结果后,重新置为0
                                }
                        }
                }
        }
}

void LcdDisplay_1(long number)//在第一行输出被加(减、乘、除)数
{
        int i,n[5]={0};                          //不能设成unsigned
        if (number<0)
                LcdWriteData('-');
        number=abs(number);                  //取绝对值
        if (number-10000>=0) i=5; //判断有效位数
        else if (number-1000>=0) i=4;
        else if (number-100>=0) i=3;
        else if (number-10>=0) i=2;
        else i=1;
        n[4]=number/ 10000;                  //提取各位上的数
        n[3]=number % 10000 / 1000;
        n[2]=number % 1000 / 100;
        n[1]=number % 100 / 10;
        n[0]=number % 10;
        for (i=i-1;i>=0;i--)          //若设成unsigned,此处形成死循环!!!
        {
                LcdWriteData(n[i]+48);//输出
        }
}

void LcdDisplay_2(long number)//在第二行输出结果
{
        int i,n[5];                                //不能设成unsigned
        //判断运算是否合法
        if (error==1)                        //若error为1,则运算非法
        {
                error=0;                        //error重新置为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数据指针返回首位
                for (i=0;i<9;i++)        //输出提示
                        LcdWriteData(e[i]);
                Delay_ms(1500);
                LcdWriteCom(0x01);  //再次清屏
        }
        else                                        //合法则输出结果
        {
                 LcdWriteData('=');        //先在第一行输出'='
                 LcdWriteCom(0xc0);        //数据指针设置在第二行首位
                 if (number<0)                //负数则输出负号
                         LcdWriteData('-');
                 number=abs(number);
                 if (number-10000>=0) i=5; //判断有效位数
                 else if (number-1000>=0) i=4;
                 else if (number-100>=0) i=3;
                 else if (number-10>=0) i=2;
                 else i=1;
                 n[4]=number/10000;
                 n[3]=number%10000/1000;
                 n[2]=number%1000/100;
                 n[1]=number%100/10;
                 n[0]=number%10;
                 for (i=i-1;i>=0;i--)           //若设成unsigned,此处形成死循环!!!
                 {
                        LcdWriteData(n[i]+48);
                 }
        }
/*
        SBUF = '0'+m;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发送完成标志位清零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延时函数,延时1ms
{
        int j;
        for(;ms>0;ms--)
          for(j=140;j>0;j--);
}

/*        //此函数适合数码管显示时使用
unsigned int num(long num,unsigned int p)//提取各位上的数
{
    unsigned int i,t,n;
    for(t=1,i=0;i<p;i++)
        {
……………………

Lcd计算器(Lcd适应版,

网友A(2018-11-12):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开源

网友B(2019-08-02):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C(2019-12-05):
很受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