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窃电的电路

楼主(2017-11-22):
上面有三张关于串口取电方式的电路, 还有待测试。但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说,DB9的4和7管脚能够外接出来作为源使用,但是要通过上位机软件将这两个引脚拉高,但是不会到具体怎么操作?  有人会么

网友A:
要用电何必这么麻烦?直接从USB口就得到5v电源,加一个转换模块还可以得到其它不同电压。

网友B:
之前直接用电脑串口,制作此类用分立元件,集成电路都没遇到啥问题.
用USB转的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A:
全都是从微机电源引出的电压。并且关机后USB口的电压还可以照常使用。

网友C:
有风险,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