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认识的全的帮忙认个图片

楼主(2017-11-22):
两个问题:
1,图中那个标M4的是什么器件来着,整流二极管?之前见过,但是忘了。
2,图中232转485的SP485een是哪里供的电?   很好奇

网友A:
M4是二极管,提供工作用的电是从232串口处得到的,俗话叫偷电。

网友B:
M4也就是1N4004,整流二极管。

网友C:
M4为贴片二极管,实际上就是1N4004,耐压400V,电流1A。

这些无源的RS-232/485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都是利用了串口的握手信号和RS485的自动换向的原理。
现成的RS232转RS485模块,就是插到电脑上就能用的,不用另接电源的。就是用串口自动取电的。

市场上的232转换器是针对电脑串口的,电压不是5V。

网友D:
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是二极管,提供工作用的电是从232串口处得到的,俗话叫偷电。

这个窃电你清楚么? 我查资料说是从232的 4脚和7脚接印出来,但是前提是上位机要将这两个管脚拉高,这一步我不清楚具体怎么操作。  另外一点,M4这个二极管是直接将偷来的电进行整流,前面没有稳压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4为贴片二极管,实际上就是1N4004,耐压400V,电流1A。

这些无源的RS-232/485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都 ...

但是这个串口窃电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   原理图我找了好多,但是都不靠谱,网上有人说将DB9端子的RTS DTR两脚连起来,这个电流足以驱动后面的芯片。请问,这样可行性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