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上电后红蓝灯各是代表什么呢?求解答

楼主(2017-11-22):
如何通过芯片知道买的ESP8266模块是0几的?还有上电后红蓝灯各是代表什么呢?我查资料没找到说明。新手学习ESP8266,用AT指令应该如何操作?是不是一定要外接一个稳压电源才可以呢?恳求大家回答。

网友A:
不用,直接串口助手就行,记得指令后面有个换行符

网友B:
Esp8266不管是哪种型号,注意3.3V,5V必烧,5V必烧,5V必烧

网友C:
供电3.3V ,AT 指令后一定要加个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