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602显示心形

楼主(2017-11-22):
(无正文)

楼主:
谁有程序呢

网友A:
让屏上对应的点亮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点亮相应的点阵   一般都有取模软件   取好后粘贴代码就好

网友C:
用取模软件取的

网友D:
用取模软件得到这个心形的图标对应的字模然后再显示出来

网友E:
用个图片心去取模

网友F:
按位置液晶亮

网友G:
需要计算出心形的位置大小,在对应的地方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