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的是我怎么知道P3.2计了多少次然后拿这个次数来乘轮子周长,

楼主(2017-11-22):
这个不知道用程序怎么写,有人教教吗?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单片机+电机测速

网友B:
看用途,常用有霍尔元器件,红外对管,磁电机.....计数器,电动车仪表就应用到

网友C:
传感器有许多种。光电的、电磁的、电容的、超声波的......

网友D:
个人意见:
P32口,是外部中断口,你计数,就会引发中断(计数一定会有下降沿和上升沿,或高低电平),中断服务函数就可以计数啊。中断一次加一,就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