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入不了程序

楼主(2017-11-22):
我单片机收入程序老是不能把我的HEX文件烧进去  不是什么都不显示 就是显示以前少入进去的  我是不是要重装系统  我代码没有问题啊  我重新下了程序还是烧不进去

网友A:
下载器安装驱动程序了没有?

网友B:
有条件换个电脑试试  主要是驱动问题应该是

网友C:
重新开启ISP试试,或者换个电脑排除一下

网友D:
USB端口可能有问题,换成USB转串口看看

网友E:
用的什么烧录工具,如果有烧录过程显示,留意一下烧录过程中提示的错误,然后想办法排查错误,消除错误后就可烧录了。

网友F: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usb口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吧!应该是没有检测到烧录器

网友G:
先看一下你的下载口是否和下载线连接正确了没,ISP单片机的型号是否选择正确,再者就是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有错,串口驱动是否没配置好,实在不行就更新一下串口驱动

网友H:
下一个驱动精灵看看有没有少驱动

网友I:
我的也烧录不了,下载器连上了,就是51连不上

网友J:
多半是驱动问题

网友K:
可能是驱动问题,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L:
软件没有问题是不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M:
我也有说到这种情况,程序线路都对就是下不了程序。后来用两种办法解决。
1,手动拔掉VCC,重新上电。
2.RES端加复位按钮,上接C104到VCC,下接R10K到GND。
   希望有用!

网友N:
换个单片机试试! 用的什么烧录工具,如果有烧录过程显示,留意一下烧录过程中提示的错误,然后想办法排查错误,消除错误后就可烧录了。

网友O:
什么单片机,会不会是一次烧写的

网友P:
你没用30p的电容吧

网友Q:
可能是单片机串口坏了。

网友R:
先安装驱动

网友S:
请提供如下内容,以便大家帮你解答:
1. 使用的单片机型号
2. 下载方式,ISP 还是 JLINK 、STLINK等
3. 错误提示

谢谢。

网友T:
烧录不了,先看下到单片机的电压对吗,另信号 线接对了吗,

网友U: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usb口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耐心解答  重装软件和驱动就行啦

网友V:
应该是驱动问题,建议换台电脑

网友W:
你这描述不清楚,烧录软件是不是显示烧录失败?

网友X:
USB的问题可能,电脑无法识别,还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显示检测,需要你的单片机断电在通电就可以了下进去了

网友Y:
换个同学的电脑试试看排除一下,再不行重新开启ISP试试,以及驱动程序有没有安装?

网友Y:
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试试下面的方法:
1.确保电脑驱动安装正确,不行重启再试试。
2.单片机重新上电,检查周边外围电路。
3.再试试用同学的电脑烧一下,有可能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Z:
可以自己看看usb的问题

网友AA:
看看驱动装好、没

网友AB:
你如果有多的芯片换一个芯片试试 很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AC:
程序有问题,或者单片机不好使了。

网友AC:
程序错误或者单片机坏了。

网友AD:
1、串口是否能识别到?  2、检查电源  3、检查晶振电路

网友AE:
最小系统检测一下

网友AF:
一,可能是驱动问题,如果在之前能烧进去,现在烧不进去很可能就是驱动,二,有的情况是烧录软件和单片机本身就不兼容之内的,我也遇到过,换个51芯片就好啦

网友AG:
看波特率对不,其次换跟数据线或者用个分线器在下载一下

网友AH:
按下载后 再按复位键

网友AI:
可能单片机问题,或者接线问题吧

网友AJ:
USB端口可能有问题

网友AK:
单片机有没有坏

网友AL:
选择正确端口和程序

网友AM:
看一下是不是CH340的IC坏了或是脚位短路了!

网友AN:
可能单片机引脚烧坏了,换一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