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单片机完成离散采样得到的交流电有效值的计算程序

楼主(2017-11-22):
试用单片机完成离散采样得到的交流电有效值的计算程序,假设采样值为100,其结果能借助开发系统改变幅值得到不同的有效值(应能借助开发系统看到结果);
这个用proteus仿真怎么设计电路图?(用汇编语言)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奈奎斯特定理?

楼主:
不知道,求指教

网友B(2017-12-29):
首先你可以用随机函数建立一个类似的交流电数学模型,然后设定一个模拟的峰值PEAK,比如开始时电压V0为零,V1++,可以得到上升的数值,当V-max大于等于PEAK的时候取V-max为峰值,最后V-max除以根号二就是有效值,最最后你可以用数码管或者1602把有效值显示出来。整个过程我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15电气5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