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 hx711 称重模块遇到问题
#

楼主(2017-11-22):
我用 stm32 驱动 hx711 称重模块和32板子内部的ADC单通道能正常工作,一边输出电压,一边输出重量值。可是我换成 ADC 的多通道时却不能正常工作。当我在 main 函数中屏蔽了 hx711 的初始化后,多通道ADC就能正常工作。可是 单通道 ADC 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多通道的就不行呢? 大佬,有谁能解决吗?

网友A(2018-04-09):
问一下你的能撑出来重量吗,我用探索者STM32F4做HX711,结果重量一直无变化。请问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B(2017-11-23):
我已经解决了哈,多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C: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