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仿真原理图和源代码

楼主(2017-11-22):
4*4矩阵键盘的实现原理图以及代码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a[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f,0x39,0x3f,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sm);
unsigned char keyscan(){
        unsigned char key,Row,Col;
        P3=0x0f;
        if(P3!=0x0f){
                delay(10);//去抖
                if(P3!=0x0f){
                        Row=P3&0x0f;//确保端口值正确(行的值)
                        P3=0xf0;
                        Col=P3&0xf0;//列值

                }
                while((P3&0xf0)!=0xf0);//判断键是否抬起
        }
        switch(Row+Col){
                case 0xee:key=0;break;
                case 0xde:key=1;break;
                case 0xbe:key=2;break;
                case 0x7e:key=3;break;

                case 0xed:key=4;break;
                case 0xdd:key=5;break;
                case 0xbd:key=6;break;
                case 0x7d:key=7;break;

                case 0xeb:key=8;break;
                case 0xdb:key=9;break;
                case 0xbb:key=10;break;
                case 0x7b:key=11;break;

                case 0xe7:key=12;break;
                case 0xd7:key=13;break;
                case 0xb7:key=14;break;
                case 0x77:key=15;break;

        }
        return key;
}
void main(){
        unsigned key1;
        while(1){
                key1=keyscan();
                P2=a[key1];
        }

……………………

网友A(2019-01-01):
很好的资料偶

网友B(2020-05-04):
谢谢楼主,这两天要做这个实验,我编的代码有问题正好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