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这个电机控制小车速度

楼主:
求大神讲解用这个使小车运动并测试速度

网友A(2017-11-23):
我在电商处看到了连接的说明
第一:INx接单片机IO或者其他信号源,MOTOR-A和MOTOR-B端接电机。
从图上看,IN1、IN2控制电机A,IN3、IN4控制电机B。
第二:控制电机转速,要靠单片机的程序,一般都是用PWM波。低级的单片机如STC89系列,必须有相应的程序算法才能调速,而高级一些的单片机如STC15系列、STM32等,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直接得到。这个模块本身,只驱动直流电机,不能调速。
第三:你想测速,那么,还需要其它的测速传感器,如红外的、霍尔的。
总之:你说的模块,只能驱动直流电机,其它功能都要靠程序的其它传感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