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PSK, QPSK的OFDM功率谱密度MATLAB程序 OFDM_PSD

楼主(2017-11-22):
基于BPSK, QPSK的OFDM功率谱密度程序。

function [f,P]=qpskPSD(SubCarrier)
IFFT_n=2*SubCarrier;%IFFT点数
Symbol_n=10;%每个子载波含有的OFDM符号数
Symbol_bit=2;%每个符号占比特数(QPSK调制)
SymbolCount=SubCarrier*Symbol_n*Symbol_bit;%输入的总符号数
%产生随机输入====================
    InputData=rand(1,SymbolCount)>0.5;
%串并变换====================
    ParaData=zeros(SubCarrier,Symbol_n*Symbol_bit);%存放并行数据
    for i=1:SymbolCount
        ParaData(mod(i-1,SubCarrier)+1,fix((i-1)/SubCarrier)+1)=InputData(i);
    end
%星座映射====================
    %QPSK
    %分成I,Q两路码元
    I_Data=zeros(SubCarrier,Symbol_n);%存放I路数据
    Q_Data=zeros(SubCarrier,Symbol_n);%存放Q路数据
    for i=1:SubCarrier
        for j=1:Symbol_n
            I_Data(i,j)=ParaData(i,j*2-1);
            Q_Data(i,j)=ParaData(i,j*2);
        end
    end
    %QPSK相乘电路
    %双极性不归零波形:1对应1,0对应-1
    for i=1:SubCarrier
        for j=1:Symbol_n
            if I_Data(i,j)==0
                I_Data(i,j)=-1;
            end
            if Q_Data(i,j)==0
                Q_Data(i,j)=-1;
            end
        end
    end
    %幅度变为1/sqrt(2)
    I_Data=I_Data./sqrt(2);
    Q_Data=Q_Data./sqrt(2);
    %Q路信号转成复数
    Q_Data=Q_Data.*sqrt(-1);
    %QPSK相加电路
    QPSK_Signal=zeros(SubCarrier,Symbol_n);%存放QPSK调制后各路信号
    for i=1:SubCarrier
        for j=1:Symbol_n
            QPSK_Signal(i,j)=I_Data(i,j)+Q_Data(i,j);
        end
    end
%IFFT====================
QPSK_Signal1=[QPSK_Signal(1:SubCarrier/2,:);zeros(IFFT_n-SubCarrier,Symbol_n);QPSK_Signal(SubCarrier/2+1:SubCarrier,:)];
    x=ifft(QPSK_Signal1*sqrt(IFFT_n),IFFT_n);
    %并串变换====================
    x1=reshape(x,1,IFFT_n*Symbol_n);
%频谱
……………………

网友A(2018-04-20):
亲,这个代码你还有吗?可以麻烦您发一份吗?由得话谢谢啦

网友A:
求完整代码,谢谢你

网友A:
有完整的程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