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的433遥控解码源程序,带学习功能可存8组遥控码

楼主(2017-11-22):
分享一个最近用STC89C52单片机做的433遥控解码程序,带学习功能的,可以存8组遥控码,如果不够可以自行增加。电路图如下:
欢迎各位大神提出宝贵意见!

  1. 1、EV1527/PT2262 按键解码输出,并有解码有效输出端。

  2. 2、程序采用中断嵌套结构,定时时间准确,可轻松集成到您现有程序中,解码精度不受其他程序块影响。

  3. 3、通过学习键可学习40个遥控器编码,使用芯片自带EEPROM,无需外挂存储。

  4. 4、提供keil5 c代码,有详细注释,提供网络技术支持。

  5. 该源码适合初学者研究,或想在原有产品中增加功能又缺乏此类经验的朋友。

  6. !!!按一下学习键指示灯亮一下灭,松开,再按一下遥控器,学习指示灯闪一下,表示学习成功
  7. 学习成功后,才能接收此遥控器的数据,否则没反应!!!

  8. !!!按下学习按键6秒之内松开,超过6秒后无效并清除以前存储的遥控器数据
  9. */

  10. #include "main.h"

uint TMR0;

void system_init(void)   //上电初始化
{

#if defined(SYS_CY_12T)
// /*//12T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ET1 = 1;
  //*/
#endif

   LM_SEL=1;
   RF=1;
SET=1;

  EA = 1; //允许CPU中断

}

  44.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45. {
  46.   rx_data();
  47. }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set_scan();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rx.c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bit old_bit;           //保存上一次查询到的电平状态
bit tb_ok;             //接收到同步的马时置1
bit rf_ok;            //接收到一个完整的遥控命令后置1,通知解码程序可以解码了
bit study;                                 //进入学习状态标志
bit bt_auto=0;     //自动设置遥控接收波特率标志
bit rf_ok1,rf_ok2;        //接收成功临时标志

uchar  hh_w,ll_w;           //高,低电平宽度
uchar  ma_n;                //接收到第几位编码了
uchar  bma1,bma2,bma3,bma4;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
uchar  mma1,mma2,mma3,mma4; //第一次接收到的编码,用于解码过程
uchar  mmb1,mmb2,mmb3,mmb4; //第二次接收到的编码

uchar temp_T0;                        //t初值

uint s_tim;                //定时

#if 1

void rx_data()
   {
     uchar x;

                     if(!bt_auto)//自动设置遥控接收波特率标志
                    {
          TMR0=100;
                                    TMR00;
                    }
                        else
                                {
          TMR0=temp_T0;
                                        TMR00;
                                }

     if (!RF) { ll_w++;old_bit=0; }  // 检测到低电平 低电平时间加1,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old_rc5=保存上一次查询到的电平状态

     else        // 检测到高电平
       {

               hh_w++;//记录高电平时间

         if (!old_bit)// 检测到从低到高的跳变,已检测到一个完整(高-低)电平周期
          {

           if (((hh_w>=2)&&(hh_w<=7))&&((ll_w>=50)&&(ll_w<=180)))          //判同步码
               {                                                       //下面是同步码低电平判断
                                           if((ll_w>=100)&&(ll_w<=180))//4.7m电阻
                    {ma_n=0;tb_ok=1;bma1=0; bma2=0; bma3=0; bma4=0;bt_auto=0;//temp_T0=100;
                    }

                }

           else if ((tb_ok)&&((ll_w>=10)&&(ll_w<=16)))         //数据低电平
                                         {
                                                 ma_n++;                                //已经接收到同步码,判为0
                                                 if(ma_n>23)
                                                         {
                                                           if(!rf_ok1)
                                                                   {
                                                                      mma1=bma1;mma2=bma2;mma3=bma3;mma4=bma4;//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ma_n=0;
                            tb_ok=0;
                                                                      bt_auto=0;
                                                                      s_tim=2500;
                                                                   }
                                                                else
                                                                        {
                                                                         mmb1=bma1;mmb2=bma2;mmb3=bma3;mmb4=bma4;//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ma_n=0;
                                  tb_ok=0;
                                                                         bt_auto=0;
                                                                        }

                                                         }
                                          }

            else if ((tb_ok)&&((ll_w>=3)&&(ll_w<=6)))                   //数据高电平
                 { switch (ma_n)
                     {
                                          case 0 : { bma1=bma1 | 0x80; break; }//遥控地址编码第1位
                       case 1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case 8 :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01; break; }

                       case 16: { bma3=bma3 | 0x80; break; }//2262按键码第1位
                       case 17: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10; break; }
                       case 20: { bma4=bma4 | 0x80; break; }//1527按键码第1位
                       case 21: { bma4=bma4 | 0x40; break; }
                       case 22: { bma4=bma4 | 0x20; break; }
                       case 23:
                           { bma4=bma4 | 0x10;
                                          if(!rf_ok1)
                                                   {
                                                  mma1=bma1;mma2=bma2;mma3=bma3;mma4=bma4;//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tb_ok=0;
                                                  bt_auto=0;
                                                  ma_n=0;
                                                  s_tim=2500;
                                                  break;
                                                  }
                                                 else
                                                      {
                                                       mmb1=bma1;mmb2=bma2;mmb3=bma3;mmb4=bma4;//将再次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tb_ok=0;
                                                       bt_auto=0;
                                                       ma_n=0;
                                                       break;
                                                       }

                            }
                     }
                    ma_n++;

                  }

            else {ma_n=0; tb_ok=0; bt_auto=0;bma1=0; bma2=0; bma3=0; bma4=0;hh_w=1;ll_w=0;}      //接收到不符合的高-低电平序列

                   ll_w=0;hh_w=1;
                           }

        old_bit=1;      // 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

         if(rf_ok1)                //规定时间内接受到2帧相同的编码数据才有效
                {

                        s_tim--;
                        if(!s_tim) 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mma4==mmb4))//比较两次接收到的编码是否一致 OK
                                           {

                                          rf_ok=1;
                                          rf_ok1=0;
                                          rf_ok2=0;
                                         }
                                        else//接收数据无效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 defined(STUDY_NOSET)
   if(rf_ok)                 //判断
                        {
                                GIE=0;
                                rf_ok=0;
                                if(((mma3==0xc0)&&(!mma4))|((mma3==0x30)&&(!mma4))|((!mma3)&&(mma4==0xc0))|((!mma3)&&(mma4==0x30)))   //判断是2262编码
                                        {

                  D0=(mma3 - 0xc0);    //取按键码
                                                                        D1=(mma3 - 0x30);
                                                                        D2=(mma4 - 0xc0);
                                                                        D3=(mma4 - 0x30);

                                                                        decode_ok=0;
                                                                        s=1500;

                                        }
                                        else                                         //判断是1527编码
                                                {

                      D0=(mma4 - 0x80);    //取按键码
                                                                                        D1=(mma4 - 0x40);
                                                                                        D2=(mma4 - 0x20);
                                                                                        D3=(mma4 - 0x10);

                                                                                        decode_ok=0;
                                                                                        s=1500;        //解码有效输出时间

                                                }
                                         GIE=1;
                        }
                        #endif

      #if defined(STUDY_SET)
////////////////////////////////////////////////////////////////////
if((rf_ok)&&(!study))                 //判断是否是学习状态
                        {

                                rf_ok=0;
                                if(((mma3==0xc0)&&(!mma4))|((mma3==0x30)&&(!mma4))|((!mma3)&&(mma4==0xc0))|((!mma3)&&(mma4==0x30)))   //判断是2262编码
                                        {
                                           for(x=0;x<40;x++)
                                                   {
                                                        if((mma1==EEPROM_read(x*3+1))&&(mma2==EEPROM_read(x*3+2)))
                                                                {
                                                                        D0=(mma3 - 0xc0);    //取按键码
                                                                        D1=(mma3 - 0x30);
                                                                        D2=(mma4 - 0xc0);
                                                                        D3=(mma4 - 0x30);

                                                                        decode_ok=0;
                                                                        s_tim=1500;
                                                                        break;
                                                                }

                                                }

                                        }
                                        else                                         //判断是1527编码
                                                {
                                                     for(x=0;x<40;x++)
                                                                   {
                                                                        if((mma1==EEPROM_read(x*3+1))&&(mma2==EEPROM_read(x*3+2))&&(mma3==EEPROM_read(x*3+3)))
                                                                                {
                                                                                        D0=(mma4 - 0x80);    //取按键码
                                                                                        D1=(mma4 - 0x40);
                                                                                        D2=(mma4 - 0x20);
                                                                                        D3=(mma4 - 0x10);

                                                                                        decode_ok=0;
                                                                                        s_tim=1500;        //解码有效输出时间
                                                                                        break;
                                                                                }

                                                                }

                                                }

                        }

/////////////////////////////////////////////////////////////////////////
   #endif

     if(!decode_ok)//解码有效输出
                  {
                          s_tim--;
                          if(!s_tim)
                                 {
                                        decode_ok=1;//关信号灯
                                        if(!LM_SEL)    //  锁存/暂态 选择
                                                {
                                                        D0=1;
                                                        D1=1;
                                                        D2=1;
                                                        D3=1;
                                                }
                                 }

                   }

   }

#endif

void KEY_study()        //遥控器学习
{
        uchar num_rf;
        uchar d_num=0;

        while(!rf_ok)//等待按键
                {
                        delay_ms(100);
                        d_num++;
                        if(d_num>200) break;
                }

        d_num=0;

        if(rf_ok)
                {
                        GIE=0;
                        num_rf=EEPROM_read(0x00);       //取已学习的遥控器数量
                        if(num_rf>40){num_rf=0;}        //如果遥控器数量超过40个,覆盖最先学习的

                        EEPROM_write(0,num_rf+1);

      EEPROM_write(num_rf*3+1,mma1);
                        EEPROM_write(num_rf*3+2,mma2);
                        EEPROM_write(num_rf*3+3,mma3);

                        LED=0;
                        delay_ms(200);
                        LED=1;
                        rf_ok=0;

                        GIE=1;

                 }
                else
                        {
                                rf_ok=0;                //操作超时
                        }
        d_num=0;

}

void system_res()  //系统清零,清除学习过的遥控器编码
{

        GIE=0;

……………………

网友A:
好资料!正需要学习,谢谢楼主分享资源!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做无线433M产品,现在也在学习51单片机,先收藏。谢谢

网友C(2017-12-22):
没有接收的程序吗?

网友D: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E:
有没有那位高手在?我知道这样问一定是白问!因为高手在民间!

网友F:
一直想学习无线遥控,下下来看看

网友G:
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H:
我试了一下,好象没反应啊,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I:
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J(2018-01-29):
刚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K(2018-04-01):
我现在做的是用TTL口经过433模块无线收发,配对学习这部分一直没搞定

网友L(2018-06-19):
你这个是不病毒啊

网友M(2018-08-11):
433的资料很少,难得一份好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N:
正需要用到,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O: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P(2018-11-01):
认真学习,没有黑币,努力工作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找315,433方方面的资料

网友R(2019-01-18):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S(2019-06-06):
自己用STM单片机做过,解码不灵敏,有时能解不时不行,参考一下楼主的程序,希望能找出问题点

网友T(2019-07-07):
试了很久,没有解码成功,希望有好方法及建议!

网友U(2019-08-29):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V(2019-10-30):
我现在做433模块无线收发,这款内部做多可以存储多少个码值?

网友W:
正好需要这个,收藏先~~~~~

网友X(2020-02-24):
这个网站真好,有很多外面难找的资料!

网友Y(2020-03-26):
认真学习,没有黑币,我也要努力发共享贴。

网友Z:
谢谢分享,最近在搞个无线遥控,正适合

网友AA(2020-07-26):
SYN531
路过 收下了 谢谢 。。。。。。。。。。。。。。。。。。

网友AB(2020-11-04):
我们做无线433M产品,现在也在学习51单片机,先收藏。谢谢

网友AC(2021-07-08):
你的这资料是RF 433

网友AD(2021-09-10):
if(!bt_auto)//自动设置遥控接收波特率标志
                    {
          TMR0=100;
                                    TMR00;
                    }
                        else
                                {
          TMR0=temp_T0;
                                        TMR00;
                                }
这个 TMR00;    好蒙啊

网友AE(2021-11-19):
真的是一个好贴,好好看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AF(2022-02-13):
学习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F:
下载学习一下,十分感谢提供。

网友AG:
这个不错,自己设计?

网友AH(2022-07-11):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先看看~

网友AI(2023-02-13):
发射器按键长按,接收不知道怎么处理,楼主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J:
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赞一个,先收藏

网友AJ: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K(2023-04-18):
收藏起来,最近有用

网友AL(2024-08-15):
刚好需要,学习中,感谢!!!

网友AM(2024-11-19):
感谢分享!正想要的

网友AN(2025-02-22):
大佬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取前20位地址码部分是怎么实现的呢,麻烦您指教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