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led灯的单片机程序有疑问

楼主(2017-11-2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用蓝牙控制led灯的亮灭,用串口助手检测蓝牙发出的数据是46,在串口助手里发送46是可以控制小灯的,但是用蓝牙app发送46就不能控制小灯的量灭,下面是我的程序。请指教。。。。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date;
bit flag;
sbit led=P1^4;
void Initial()
{
        TMOD=0x20;
        TH1=TL1=0Xfd;//2¨ìØÂê9600,êy¾Yλ8,í£Ö1λ1,D§ÑéλÎT (11.0592M)
        SCON|=0X50;
        PCON&=0x7f;

        TR1=1;
        TI=1;
        RI=0;
        ES=1;
        EA=1;
}
void main()
{
        Initial();
       led=0;
        while(1)
        {
                if(date==0x46)
                {
//                        led=~led;
                        led=0;
                }
                else led=1;

        }
}

void service()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date=SBUF;
        SBUF=date;
        }
          while(!TI);
     TI=0;
}

楼主:
真诚求助。

网友A:
请问楼主蓝牙是作为主设备还是从设备呀?

网友A:
可以检测下是否蓝牙是否保持连接状态,我之前试过,蓝牙模块很不稳定,容易断开

网友B:
看看类型对不对,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类型对不对,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你是说蓝牙发送的类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