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下载线在哪买比较好?

楼主(2017-11-23):
请问单片机下载线在哪买比较好???

网友A:
淘宝就可以买啊啊

网友B:
淘宝就行

网友C:
手头银子多的话买厂家原装的,否则就在某宝上买就可以了

网友D:
淘宝推荐

网友E:
这个不贵呀,某宝就有,如果单片机有usb口直接买个usb下载线就可以,如果通过RX、TX下载的话就要买个usb转ttl模块了,接2根线到单片机RX、TX脚就可以了

网友F:
是stc的吗?如果是,就买一个SUB转串口线即可。

网友G:
淘宝很多,51的话自己DIY一个,STM32就首选SWD

网友H:
淘宝上买,一般都有的,质量也可以,这种小东西也没有什么假的的东西

网友I:
可以从某宝上购买usb—isp/ttl下载线,stm系列的话用串口下载线或者j_link下载

网友J:
淘宝搜索isp

网友K:
买单片机这些东西不都送吗?

网友L:
下载线不就是usb线么,,手机的充电线也行哩

网友M:
淘宝买,比较好

网友N:
淘宝上可以找到,且便宜

网友O:
淘宝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