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向74HC595写入数据,同时控制8X8点阵行列

楼主:
void main ()
{
        uchar i;
        while(1)
        {
                for(i=0;i<8;i++){
                        //给扫描信号;通过调用写595数据的函数来实现
                        //给字模信号;
                        delay();
                }
        }
}

程序实现—2.向HC595写入数据

sbit  sk=P2^0;        //所有595的时钟信号  pin11
sbit  st=P2^1;         //595的锁存信号pin12
sbit  ds=P2^7;        //595串行数据输入 pin14
sbit  EN=P2^6;        //595的输出使能 pin13
void hc595_write (uchar mydata)
{
        uchar j;
        for(j=0;j<8;j++) //第2步
        {
                ds= mydata &0x80;
                sk=0;                //注意硬件中,如果有其他芯片,则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sk=1;
                mydata <<=1;
        }
        st=0; //第3步
        st=1;
        EN = 0; //第4步
}
程序实现—2.向HC595写入数据,同时控制行列
sbit DZ_DINL=P1^4; //控制点阵列的595数据输入
sbit DZ_DINH=P1^5; //控制点阵行的595数据输入
sbit DZ_OE  =P1^2; //所有595的输出使能
sbit DZ_LC  =P0^4; //所有595的锁存信号
sbit DZ_SC  =P1^7; //所有595的时钟信号
/******************************************************************
- 功能描述:向控制行与列的两片595芯片中同时写入2个字节
- 隶属模块:8X8点阵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datl:控制列的字节
             dath:控制行的字节
- 返回说明:无
- 注:无
******************************************************************/
void DZ_SetValue_2595(unsigned char datl,unsigned char dath)
{
unsigned char i;
datl=~datl;
DZ_OE=1; //向595写入数据前,先将输出使能关闭
for(i=0;i<8;i++) //向两路(行与列)上的595同时写入数据
{
  DZ_DINL=(datl&1);
  DZ_DINH=(dath&1);
  DZ_SC=0;
  DZ_SC=1;    //时钟上升沿时数据被写入
  datl>>=1;dath>>=1;
}
DZ_LC=0;
DZ_LC=1; //写入595的数据,需要进行锁存才能输出到输出端,上升沿数据被锁存
DZ_OE=0; //打开所有595的输出使能
}

网友A(2018-10-27):
应该是下降沿数据写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