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显示"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23):
单片机仿真系统中Keil显示"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什么原因?

网友A(2019-12-20):
我这几在被这个问题整死了,在我电脑上可以仿真,但换成笔记本就是不行,我有三根串口线,平时下载烧录都是好的,但一仿真就不行,网上找了各种尝试都不行,最后确认是我的串口线问题及系统也有问题。我重装了完整版的WIN7,换掉了以前的简版,发现里面有一根串口线是工作的,另两根不行,我拆开看了,三根线都是PL2303的方案,现在就是没搞明白另两根为什么只能烧录,不能仿真,。。楼主也可以在网上找不同的卖家多买几根试试,肯定行的。

网友B(2017-11-24):
是用的keil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如果是硬件仿真用的什么样子的 都要说清楚

网友C:
应该是要配置仿真器,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D: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用的是IAP15F2K61S2硬件仿真,设置都是正常的,而且用仿真芯片下载和运行程序也是没问题的,是按照杜洋工作室给的方案。
但是仿真的时候就提示了连接失败,DLL什么的,求大神赐教。之前从别的网站上听说调低STC-ISP软件的晶振平率可以消除这个错误,但是试过了也没用的。

网友E(2019-06-13):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跟你一样,搞定了没

网友G:
可以尝试重新插拔下连接开发板的USB数据线

网友H(2021-08-13):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问下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F: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问下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I: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p;page=1#pid1020470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最下面的回帖

网友J(2022-02-15):
引用 网友F:

你好,楼主,这个调试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