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添加一个中断,是程序快速退出whie(1)内部的一个循环?

楼主(2017-11-23):
while(1)内部是用按键控制气囊充放气的一个程序,A键长按一段时间松开,气囊就自动的开始循环充放气,B键按住,气囊应该放气。但是在气囊在循环的时候我按B键,总是会延时几秒中后才开始放气,怎样加个中断,让按B键的时候气囊就立刻放气,没有那几秒的延时呢?

网友A:
按键中断?

网友B: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还是修改一下你的程序架构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还是修改一下你的程序架构为好。

怎样修改呢?刚入门单片机,请赐教。

网友B:
先画出流程图,然后再写程序。

网友C:
我建议按键用中断做,这样响应实时性高

网友D:
最好先弄明白什么是“中断”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