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连接电路 对不对

楼主:
这样连接电路有问题么  自己刚焊了一个电路  打算编写抢答器程序的  用的是新的单片机 但是连接好电路后  数码管和LED灯一直亮  下载程序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网友A(2017-11-23):
(1)单片机GND没连接到电源GND,肯定不能工作。
(2)这个单片机比较老了,必须使用晶振和复位电路,麻烦。
(3)单片机入门最好是用功能更强大,使用更简单的STC15W4K系列,软件上兼容传统51单片机,建议阅读下面这本书,这样能少走弯路,节省大量时间。
这本书所有相关例程、软件、电路图、教学课件、配套视频等都可从百度网盘免费下载,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bURkE6#list/path=%2F

网友B:
如果电路正确,没有烧写程序前,各个端口默认输出高电位,数码管可能会亮。因为数码管是共地。led指示灯不应该亮。

但是不知道是你画漏了还是怎的,p0口的上拉排阻的公共脚应该接到Vcc。对于AT89S52,不使用片外程序存储器时,EA脚应该接高电平(直接接Vcc)。20脚应该接电源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正确,没有烧写程序前,各个端口默认输出高电位,数码管可能会亮。因为数码管是共地。led指示灯不 ...

奥 对了 漏了 感谢

网友C:
本来打算仿真的  电脑安装的仿真真软件安装包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GND没连接到电源GND,肯定不能工作。
(2)这个单片机比较老了,必须使用晶振和复位电路,麻烦。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D:
电路没问题就是程序下载出现问题。

网友E:
单片机第40脚这样和排阻相连,没有加VCC网络,相当于排阻和单片机都没有电,程序是烧不进去的,而且P0口上拉也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奥 对了 漏了 感谢

好了  一针见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路没问题就是程序下载出现问题。

好了  电路问题  感谢

网友F:
烧录时像时钟数据线不要接电阻电容才么

网友G:
还有线是不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