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手机无法连接蓝牙模块,蓝牙模块的指示灯一直在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23):
你这问题太难回答了 。。。用的啥蓝牙?。。。

网友A:
首先看看蓝牙版本 和手机蓝牙版本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再用USB转TTL测试下蓝牙模块

网友B:
用的什么蓝牙模块 HC?  先用AT指令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C:
能识别到设备,却连接不上,可能是主从设备的设置问题,检查下AT指令,密码之类的,一个个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