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红外收发相连

楼主(2017-11-23):
如何将红外收发与结合到单片机上,即一块单片机板作为红外发送,另一个单片机板作为红外接收,从而将两块板子相关联起来,谢谢指导!

网友A:
用vs1838B好一点

网友B:
需要用串口通讯,一个单片机接收到红外信号,同时,将信号传送给另一个单片机,在另一个单片机上显示。

网友C:
循迹是吧?用LM339连单片机,红外TCRT5000接单片机

楼主:
好的,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串口通讯,一个单片机接收到红外信号,同时,将信号传送给另一个单片机,在另一个单片机上显示。

在另一个单片机上显示?是通过led灯的亮知道接收成功吗?而且发送是是通过按下按键发送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迹是吧?用LM339连单片机,红外TCRT5000接单片机

要求两块交通灯板子之间有关联,模拟两个路口,使得可以将一个路口的信息反馈给另一个路口。比如在一块板子发送信号,另一个板子接受信号,有明显的收发现象。

网友D:
这要看你的用途是什么,如果是通讯的话,要用38Khz的接收管,也就是遥控器和电视机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的用途是什么,如果是通讯的话,要用38Khz的接收管,也就是遥控器和电视机的做法。

主要是能比较明显观察到两块板子的收发状况

网友E:
楼主你的图是行不通的,你做成实物就会如我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