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波形采集存储

楼主(2017-11-23):
随机获取一段有用的波形,对这段有用的波形进行存储和发送。
详细描述如下:
在按下按键使产生的波形是有规则的波形,释放按键时结束。在还没有按下按键前的波形位杂乱波形,需要过滤调,按键释放后的波形也需要过滤调。
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搞。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检测按键是稳定后的状态.当然要排除开头的抖动和结束的振动,一般机械按键要在30ms内连续稳定才认为可用.

网友A:
一般按键在稳定30ms连续检测到才认为是有效的按键.
你可以设置为外部中断触发定时器,
定时连续检测到稳定状态开始存贮.
当状态变化时结束!
置标志,主程序中检测到标志开始上传此长度的数据.

楼主:
将检测的波形用串口打印出来,一边检测一边打印会存在什么问题?上边的问题有没有具体的程序实例?思路倒是能想通,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去写,对单片机不是很熟悉。希望各位大神赐教!在此谢过!

楼主:
有没有具体程序实例,参考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按键在稳定30ms连续检测到才认为是有效的按键.
你可以设置为外部中断触发定时器,
定时连续检测到稳定 ...

如何使用串口一边采集一边打印啊?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不知道怎么入手去写,理论能想通。
单片机不是很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写程序。还请赐教!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程序实例参考下,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写程序。

楼主:
有没有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写。谢谢!

楼主:
有没有程序实例,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写。忘各位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