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系统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7-11-23):
中断系统到底是什么?谁能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网友A:
中断就是你在洗衣服,有电话来了,你停下手中的活去接电话,完成后又回来洗衣服,意思就是当有外界触发信号过来,CPU停止当前工作,去执行触发信号指定的事件,完成后又回来继续执行CPU未做完的工作

网友B:
中断包括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时人为在程序中设定的当到达一定时间或者设置的一些条件时进行工作的,外部中断则是外部突发情况下进行的中断。就好比如你正在写作业这时候电话响了你就得放下笔去接电话,这就是开始发生了中断,当你接完电话再去学习时就是完成了一次中断。建议楼主看一下书上中断的知识,光说太笼统了。

网友C:
cpu一次只能做一件事,例如你不能同时洗澡和煮饭,只有完成一样后才能做另一样

网友D:
简单来讲,外部中断,就是在系统调整运行的时候,对外部设备作出响应。内部中断呢,就是让系统拥有一个精确的时钟。以上讲的并不全面,但是很好理解。

网友E(2018-07-24):
比如看书时,电话响了,你在书上做个记号后去接电话,你拿起电话和对方通话,这时门铃响了,你让打电话的对方稍等一下,你去开门,并在门旁与来访者交谈,谈话结束,关好门,回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继续通话,通话完毕,挂上电话,从作记号的地方继续往下看书。由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完成多项任务,因此只好采用中断方法,一件一件地做。

网友F:
就是有要紧事要做,先放下手头的工作,要紧的事做完了,在继续手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