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模块化编程啊?

楼主(2017-11-23):
单片机怎么模块化编程啊?

网友A:
把要初始化、实现的功能等分别写进不同的函数,主函数只负责调用和执行,这样检查错误和定位好找些,如果统统写进主函数就很乱,不叫模块化了

网友B:
模块化的函数体系啊

网友C:
一个简单的示例:假如程序要负责按键扫描、LED灯闪烁。
主程序结构:
void main()
{
    delay_ms(1000);     //等待电平·稳定
    interrupt_off();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delay_ms(1000);
    interrupt_on();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处理
        led_light();    //LED灯处理
    }
}

系统初始化函数里面又可以调用:IO口初始化函数,中断初始化函数等等,也可以把所有的初始化函数直接放在while(1)之前。按键扫描和LED灯控制函数分别实现,如果想独立便于以后重复使用代码,可以分别单独写key.c、key.h, led.c、led.h文件,需要的话导入相应的头文件即可。

网友D:
比如你想要让几个灯泡实现流水,那么你写一个叫做led.c的文件实现怎么亮,然后相应写一个led.h函数里面写你的led灯连接到单片机的哪个脚上,再初始化一下led显示函数也就是你写的led亮的函数。这么你在主函数中直接调用你在led.c中写的函数就能实现功能了,但是main函数头文件中必须包含头文件led.h

网友E:
所谓模块化,就是把一些功能打包成一个函数。然后在MAIN函数中调用

网友F:
你可以试着把不同的功能实现代码放到相应的不同函数里面,也可以写多个文件等等。写出来后程序不是堆在一起,而是一块一块的

网友G:
把你想要实现的分步骤进行,一块块切分

网友H:
一些功能打包成一个函数。然后在MAIN函数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