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做电压120V电流5A的线性稳压电源(BH7KHV)

楼主:
       因实验用到电压60~120V电流1-3A左右的电源来测试电阻丝的发热功率,原来的0-30V电源就不能用了,需要2-3台串接起来使用,很不方便.于是就找了一些资料制做了这台0-120V电源,电流约5A. 变压器:环形功率800W,输入220V,输出1:AC60V(6.5A)+60V(6.5A);输出2:AC24V(1A).
       1.为防止输出电压太低时,因调整管压降太大而损坏,另附一电路板(没有画)作为整流输入的AC60V和AC120V继电器切换.
       2.输入切换检测电路原理:是用一个48V稳压管接直流输出---->8050---->24V继电器---->变压器抽头.
上图可能不够清晰,下面附原理图,PCB图. 如要做更大电流,多管扩流加风冷是必不可少,再加个好机箱.
-----BH7KHV,矿坛HAM无线垫的,刚来51HEI,请大家多多关照.

实物图:

原理图:

资料下载:

网友A(2017-11-23):
整机照片弄没了,变压器用了1000W定做环变,初级电阻极小.调整管用了2N3773(TO-3/150V/15A),类似2N3055.多管并联.后来用了2SC5200大功率功放三极管加近5公斤的散热热器(比两台笔记本电脑叠起来还大还重).装电脑机箱中,基本完成.

网友B(2018-10-09):
谢谢大佬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C:
没有可调部分,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D(2018-11-29):
我是BD7IBB,呼叫BH7KHV

网友E(2024-10-21):
耐压与载流需要3DD15D才能胜任,而它的Pcm是50瓦,
如果电源60V,输出0V,则只能搭载0.8A,不过,电源切换使用继电器比用三极管或可控硅省事,
另外,如果输出是一下子调至0V,平波电容可能来不及放电至60V,所以,两组电源分开滤波会比较好,但整机体积更大就是。

网友F:
既然定做变压器了,为什么不把电压分多几个呢,比如12V24V36V48V60V,,平波电容可以并联放电电阻,100K-150K,放电好快的。

网友A(2025-05-06):
引用 网友F:
既然定做变压器了,为什么不把电压分多几个呢,比如12V24V36V48V60V,,平波电容可以并联放电电阻,100K-150K ...

这个大功率线性电源,DIY第一次以后,自己心里变得几百元买来一堆废物教训了:
次级一定要分档位,如2V,4V,8V,16V,32V.64V.这样子,通过切换次级的电压来减小调整管压差,降低功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